求助技嘉P75的CPU温控VREF来源

楼主(2017-11-12):
如图,修到几片技嘉P75-D3 的大板,这板子除了那几个PG容易出故障掉电以外,还有进系统两分钟或者一分钟就掉电的故障,进BIOS一看,电压检测VIN正常,但是CPU温度为-3或者100以上,于是更换图中822排阻 ,进BIOS还是一样的不正常-3℃,再更换IO进BIOS还是不正常-3,之前有换IO后好过一片,但是后边几片都不行了,没注意对比下好板822排阻 一端VREF是几伏,此坏板大概是2.8左右,与IO 相连,我就不明白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或者电压好了以后会产生的,有人来解释下么?谢谢了!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故障,之前看了下好板BIOS里边正常是温度为35左右,现在就是要嘛-3要么100以上,822一端为2.8左右,更换排阻和IO也没好,特来求助!还要再麻烦下您帮助分析下,轩辕思天大哥!谢谢。

网友:
切断VREF  直飞  3.3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VREF就应该是3.3v?

网友:
按照IT8728F的手册,VREF就是2.8V

网友A:
我怀疑BIOS界面里显示CPU温度根本不是IO的120脚CPU_TEMP测出来的,我们被这个脚的名字迷惑了。
理由是:从图纸来看CPU_TEMP是VREF(2.8V)通过两个8.2K电阻分压而来,是固定的1.4V,而且排阻RN1离CPU那么遥远,根本不可能感应到CPU的温度变化。
实际上CPU内部就有测温电路,可以通过PECI接口向外部设备传输相关数据。此板中IO的86脚就是连接到CPU的PECI脚。我猜测此板BIOS界面显示的温度就是从这个脚读出的。
我建议检测PECI信号是否断线,还有换个CPU试试,BIOS也试刷一下

网友A:
我搜索了一下论坛,找到两个因PECI信号引起掉电的两个案例
A53S进水维修,多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3744-1-1.html
联想S400开机30秒后掉电....必杀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280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搜索了一下论坛,找到两个因PECI信号引起掉电的两个案例
A53S进水维修,多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 ...

老板   台式机与笔记本是不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BIOS界面里显示CPU温度根本不是IO的120脚CPU_TEMP测出来的,我们被这个脚的名字迷惑了。
理由是:从 ...

PECI连接着cpu和IO,可以侦测设备温度等,就是不知道只通过一根线是怎么个传递方式

网友(点评):
这个我们维修人员不用深究,知道1根线也能传数据就行了。DELL和苹果的适配器就是用中间针传数据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板   台式机与笔记本是不相同的!

你说不同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不同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用好板  GA H61  检测VREF   为 3.3V

网友:
换个CPU 或 刷个程序  试试 吧

网友:
换个CPU 或刷下BIOS  试试  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正式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