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010系统状态下按电源按钮后再开不显

楼主(2017-11-12):
DELL5010系统状态下按电源按钮后再开不显,,,,然后拔掉电池等一会再开机又可以显了,,,如果在系统里面关机,,都很正常    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碰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A:
查查保护隔离看看是不是这方面有毛病。维修不容易呀,一会再开机又可以显,再不行干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保护隔离看看是不是这方面有毛病。维修不容易呀,一会再开机又可以显,再不行干BIOS看看

不显的时候电流1.8       BIOS我刷过了,,,晚上改集显失败了,,灰屏,

网友:
放电看看呢。因为电池没电,启动不成功

网友:
应该是关机动作没有完成,你关机前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两个S信号有无跳变,若有,刷个BIOS看一下,若没有,查一下EC的条件看看,我只能给你一个方向,具体的你还是要对着图纸慢慢查

网友:
你在关机时,测一下两个S信号,看一下,是否有跳变,若有,把目前放在南桥或BIOS方向,若无跳变,就把方向放到EC条件或是EC芯片

网友B:
你可以按照我的附件查一下方向,看看是EC还是南桥,大部分芯片的管理都是由这两个芯片来控制,当然也不排除板子上其它地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按照我的附件查一下方向,看看是EC还是南桥,大部分芯片的管理都是由这两个芯片来控制,当然也不排除 ...

这思路很广   我能力有限,,理解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