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MBX-269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13):
板号:DA0HK5MB6F0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07,明显偏大,按开关无反应。

把板拆出来发现桥散热片的螺丝都没上紧,碰一下就掉了,怀疑有修过。仔细观察全板没发现有焊接过的痕迹。

按自己的思路修,先打各大电感阻值,发现CPU电感阻值为0,拆出CPU测不短,以为CPU坏了,但CPU在其他机器用能亮机,所以就先不管CPU供电。

待机电流高也许有短路,手摸全板发现待机芯片温度高,测芯片条件: 1脚2V 、  3脚5V 、  4脚11V、   5脚3.3V、   6脚19V、7脚5V、14脚3.3、27脚3.3 。这些主要脚位都正常,但没有输出3.3V和5V。

示波器打波形,发现电压有瞬间输出过但掉电了。蓝色是5V,应该是欠压保护了。

重点查5V电路,打上管G极波形,发现未达到24V,换自举电容也是一样。然后换芯片,结果还是一样!

决定围绕芯片打阻值看有没有导常的,当打阻值到17脚,发现连接17脚BST1的PR321电阻不见了!把电阻补上待机3.3V和5V就有了!

3.3V和5V待机电压有了,待机电流变成了0.018,但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测开机信号NBSWON#无电压,去掉电D2二极管也一样。NBSWON#无上拉电压,只到EC的GPIO脚,可能EC的条件满足导致NBSWON#无电压。

查EC待机条件,供电和复位正常,查BIOS发现8脚供电+3V_S5无电压,但+3V_S5是二极电压,需要触发后才有,EC也不自带程序。

想起了广达一些机器通电瞬间产生二极电压给BIOS供电,EC读取程序配置脚位后又关闭二极电压.修过很多台 宏基 471G 广达ZQS 类似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S5_ON,找到S5_ON控制+3V_S5二极电压电路,测S5_ON有3.3V电压、PQ235 G极没电压正常、RVCCD没电压不正常,测上拉有13V、上拉电阻阻值正常,去掉PC469没变,拆掉PQ235 RVCCD有13V电压了,果断换PQ235然后一切都正常了!

亮机图

网友:
写贴子真的比修机器还要困难。。。。。。。

网友:
已加分,像楼主学习

网友A:
电阻是不是上家去的?

要是我的话。估计会把 PQ287 直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不是上家去的?

要是我的话。估计会把 PQ287 直连了。

是有上家修过,可能是人为去掉的电阻,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分析到位, 图文并茂 ,感谢分享, 加分了。

网友:
有理有据,时序掌握的很好

网友B:
应该是 15VPCU吧?哪里有13V,楼主打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15VPCU吧?哪里有13V,楼主打错了吧

实际电压是13点几V                    。

网友:
其实这也算是广达的一些特色了  南桥的待机电压也是三五伏电压转换出来的开启信号是ec发出来的叫  s5-on

网友:
修机器思路和细心很重要           、

网友:
路过的,问问你修机器用了多久,发帖用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