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系列主板出时钟 要读取BIOS吗

楼主(2017-11-13):
6系列主板出时钟 要读取BIOS吗  求助   6系列主板怎样出时钟的 桥总线供电出了 出了25MHZ 就出时钟了吗

网友A:
要验证也容易,找块好板去掉BIOS看有没有时钟。

网友:
6系列主板出时钟 要读取BIOS

网友:
必须得有apwrok这个信号,你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验证也容易,找块好板去掉BIOS看有没有时钟。

试了 拿去BIOS块  主板就一直重启  诊断卡上灯亮下就灭 一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