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后摄像拍照抖动

楼主(2017-11-13):
机子换壳后出现打开后摄像头抖动,画面不停左右动,换了2个摄像头都不行,铁片没装也一样!求思路!谢谢!

网友A:
电脑维修现已淡、如不转型难回天、要学手机先理论、实际手工最关键、吉林 — 超达科技

网友:
这个多数是摄像头问题  在换几个试试

网友:
机壳问题

网友B:
估计还是没装好,找个好的摄像头在试试。后置摄像头不是有个小贴片。上边带电感。哪个装了没有。还有你壳接地和原壳一样吗?

网友C:
这个接地了,当然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没装好,找个好的摄像头在试试。后置摄像头不是有个小贴片。上边带电感。哪个装了没有。还有你壳接 ...

换了两个都一样,铁片装上一样,壳是原拆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地了,当然抖动。。。。。

兄弟,哪里接地??请明说,感激不尽

网友:
原拆壳来的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维修现已淡、如不转型难回天、要学手机先理论、实际手工最关键、吉林 — 超达科技

吉林市吗???我年底准备回吉林

网友:
是相头周围的铁片卡得太紧了,弄松点试下

网友:
兄弟我也遇到过,换了摄像头无济于事,只能修主板了,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看看还有动不

网友:
摄像头被下面的海面卡住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来给你解答!你的事手机壳仿的做工不好,摄像头做的孔位不对或者摄像头安置的那个槽位太紧!正常的摄像头应该轻轻一按就卡进去的

网友:
有时候摄像头位置太紧也会这样

网友:
我碰到大多数还是摄像头问题  你再看看

网友:
新人刚来,多多学习。谢谢楼主分享啦

网友:
壳子和摄像头之间有一个小海绵填充的,找个原装小海绵给它塞上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