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P主板做系统时,一到装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7-11-13):
GA-78LMT-S2P主板做系统时,一到装驱动就蓝屏
内存,硬盘都换过,系统换了个遍,都不能解决,网上的说纯净安装版镜像也用过,还是不行。求助大神们指点。。。
硬盘

网友:
我遇见过CPU蓝屏的 你换了试试

网友:
那你能确定装什么驱动蓝屏吗?显卡、声卡、还是网卡,对症下药。。。。

网友:
你不可以不驱动啊!做完系统后再一个一个的驱动不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还有看蓝屏的代码!

网友:
驱动不都是一个一个装的吗

网友:
今天修了个蓝屏的,把网卡拆了就OK了

网友:
把CPU换了试试 以前碰到过AMD 的CPU问题导致蓝屏的

网友:
做完系统后再一个一个的驱动不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