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57 不亮 按下开关键感觉屏幕有点反应但不是屏暗

楼主(2017-11-13):
dell  5557  不亮 按下开关键感觉屏幕有点反应但不是屏暗, 有人说是BIOS问题 我刷了一个 还是不行  屏也排除了  ,显卡还没做,有谁遇见过   给知道一下

网友:
屏闪了一下说明屏加点了,这并不是屏的问题,多检查主板

网友(2018-06-06):
如果排除屏幕问题,那就是屏幕的供电有了,但是没有图像,你应该考虑显卡!!

网友:
热风枪风力调最低,不要嘴,对着显卡背面吹30秒,如果是显卡问题一般就会亮机。确定了再去做BGA

网友:
6代机器基本都是这样的不亮屏也会有反应因为3V出来了,继续刷bios,不行就用OTP方式刷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联想的  bios会导致屏幕闪不显示   dell
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