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3.0死活不出VCORE的维修!

楼主(2017-11-13):
技嘉H61M-DS2 ,说真的,修的很多,修好的也多,修不好的也多。我真正的维修主板也是从H61技嘉开始的,因为故障太多修好了不少,从而也学会了G41 G31等主板,也不算会修吧,只能算是增长了一点经验,不过大部分都是在迅维学到的。感谢论坛感谢所有为维修无私奉献的兄弟们!  其实这款H61不出VCORE的故障很常见,也修好了很多,只是总有那么几次,死也修不出来而最终安慰自己是南桥问题而放弃。这此也一样。
书归正传。
开机虽然没有停停转转,但是测无VCOER,内存供电,还有VCC1_8_PCH,CPU_VTT,VCCSA,VTT_PWRGD,全正常,这是最常规的测试了。剩下的就是仔细确定第个电压有没有偏高偏低,太多的我也不太会,仔细又测了一遍包括VCC1_05_PCH也都没问题,这时我就准备换VRM了,不过说真的95836坏的真的很少,ISL6208BCRZ也没修过几次,偶见几次12V对地短路才会坏ISL6208BCRZ,硬着头皮测下IO的127,126,等几个脚,2.0,2.0V,等等几个都和正常的对比差不多,没办法了,先更换了95836,结果一样没有VCORE,怀疑此95836是拆的不一定好,于是在一片有外伤的料板H61(其它部件都好)上拆了95836和ISL6208BCRZ,把一对芯片都换上,结果仍然没有VCORE,心塞啊,

到这儿基本我都放弃了,因为实在找不到其它什么办法了,每当此时都会在亲爱的迅维论坛里仔细再找找有没有雷同的故障看能不能捡到,经常会有收获的,因为在很多兄弟无私奉献自己的经验,不过这次这样的故障还是没有答案,准备放弃里,就在IO的引脚上随便测几个点,测到第50脚IO_PWOK时发现只有0.2V,反复测试确实是0.2V,虽然IO_PWOK不熟悉这个信号,不过带OK这个字眼的一般都很重要,查图此信号为PWOK通过一个0欧电阻进了ATX的第8脚,电阻阻值正常。打下阻值,对地基本上是0欧,那显然不对了,ATX第8脚不可能对地0欧的,那查图与其相连的元件很少,

先把ATX边的电容拆掉,依然如故,再看IO边的此电容成,成色很好,不过还是拆了它,再打阻值,马上正常了,

正在得意时,开机CMOS密码提示跳出,放几N次电都不行

这个也发现好多次,怎么放电都清不掉密码,想不明白。没办法,拆25Q32BV,刷刷刷,呵呵好了。进系统一路正常。

总结,其实对于老手来说这个故障也许很容易想到,只是对于我们新手,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常规的检测做完了,常 坏的地方也都测完了都正常,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呵呵,奉献给新手朋友们的,前辈们别笑话喔。

 会员13149072元2023-4-15 02:19
 会员13149072元2023-4-15 02:19
 会员13149072元2023-4-15 02:19
 会员13149072元2023-4-15 02:19
 会员13149072元2023-4-15 02:19

网友:
PWOK  被拉低,引起没有VCORE,看来以后还要细心了!

网友(点评):
PWROK被拉低,不是还有Vcore的预设电压吗?

网友:
时序啊,,,,,你这板子时钟都没有。怎么会有cpu供电呢

网友:
这个有点怪了,时序不对呀,

网友A:
PWOK短了也能开机?那电源够厉害的

网友B:
新主板时序不一样了,得学习啊,以前都是所有供电正常才有atx的pwrok,现在cpu供电得南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OK短了也能开机?那电源够厉害的

我的电源额定600W的回收回来的,好象是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主板时序不一样了,得学习啊,以前都是所有供电正常才有atx的pwrok,现在cpu供电得南桥开启。

喔,确实,我们新手很多都是半懂不懂,多谢提醒。

网友:
头一回听说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C:
谈谈个人对技嘉6 7 系列 (2代 3代) CPU供电的一点点维修经验

按照英特尔6 7 系列 标准时序
供电一般是 内存 1.5V--------  桥 1.05V ----- VCCPLL 1.8V --- 总线 1.05V--VCCSA 0.93V
然后PCH(桥) 收到 两个PG (PWROK 和 APWROK )  后读取BIOS  再到 25M 晶振起震 接着 PCH 发出各组时钟
最后 发出两个PG (DRAMPWROK 和PROCPWRGD)给CPU   CPU发出SVID 给VRM(电源管理芯片)  VRM才正式工作产生CPU供电
在实际维修一般是 先从简单的开始 测完内存 1.5V--------  桥 1.05V ----- VCCPLL 1.8V --- 总线 1.05V--VCCSA 0.93V 这几个供电正不正常

然后在测 PCIE 16X 的 100M 时钟(正常电压一般是0.4V左右) 用于区分是南桥这边 还是 VRM这边 (如果要更精准一点就要上假负载测PROCPWRGD这个信号了)

PCIE 时钟正常则 说明 是 VRM 这一部分的问题  重点检查 供电 开启  SVID  都正常 则更换VRM  还不行就扔了 台板没必要花太多的时间!
PCIE 时钟不正常则 说明  PCH 这边的问题  重点 检查  两个PG 两个PG (PWROK 和 APWROK )  刷BIOS  25M 晶振 如果都正常则更换PCH(是否有价值?)

在谈谈 技嘉6、7系列的PWROK一般是命名为 PWROK1 是IO在收到ATX发过来的PG(PWOK)然后检测到+12V +5v +3.3V

都正常后发出的 , 电压3.3V

最后简单说一下 主板"转转停停" “反复重启” 这个问题
这也是 6 7 系列的经典问题了 PCH在触发并且收到PWROK后一定时间如果没有收到SYS_PWROK 或者说没能正常PSOT(纯属YY,无实证)
大部分都会反复触发 -- 掉电--尝试触发--时序未正常往下走-掉电-再次尝试上电 -掉电 …………………… 这就是“传说中”的“ 风扇转转停停“
将PWROK 人为拉低 , 就可以慢慢修内存 1.5V--------  桥 1.05V ----- VCCPLL 1.8V --- 总线 1.05V--VCCSA 0.93V 这几个供电了

技嘉的PWROK 受控于IO  IO受限于 ATX PG 由此可知 用镊子短接ATX的PG = 将PWROK 人为拉低

纯手打路过的道友请赏两个大洋 ,3Q

网友(点评):
好经验啊

网友D:
楼主细心,其实修主板挺有意思的,虽然挣钱不多,但你真正修出来就感觉就是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细心,其实修主板挺有意思的,虽然挣钱不多,但你真正修出来就感觉就是很爽。

是啊,所以才一直在做这一行。自我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谈谈个人对技嘉6 7 系列 (2代 3代) CPU供电的一点点维修经验

按照英特尔6 7 系列 标准时序

多谢指教!我真的不知道时序是这样的!多谢慷慨!

网友:
满满的都是经验之谈,很受用,非常感谢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将PWROK 人为拉低 , 就可以慢慢修内存 1.5V--------  桥 1.05V ----- VCCPLL 1.8V --- 总线 1.05V--VCCSA 0.93V 这几个供电了 对于为个不太理解

网友:
新主板时序不一样了,得学习啊,楼主的耐心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将PWROK 人为拉低 , 就可以慢慢修内存 1.5V--------  桥 1.05V ----- VCCPLL 1.8V  ...

不是这样的,不用拉低就可以修你说的几个信号。或者可以这样说,PWOK正不正常不会影响以上几个信号的产生。

网友:
看了帖子让我这样的小白受益非浅呀,。谢谢……大神……。

网友:
挺不错,看来好多东西还要断续学习了!!!!!!!!!

网友:
PWOK 被拉低,引起没有VCORE,看来以后还要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