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苹果系统下BOOTCamp不能使用

楼主(2017-11-13):
苹果MacBook Pro A1278  11年下半年   苹果系统下无法打开BOOTCAMP助理 提示如图  重新分区做系统都不好使  有大神遇到的吗  在此谢过

网友:
换低版本的BOOTCAMP试一下

网友:
来了不回复就走好像不太好,为了金币也要回复

奕辉小伙 -2 -2 恶意灌水,这样不好

网友A:
重新做个苹果系统  这个肯定是系统出问题了 版本或高或底

网友B:
恢复官方系统吧,开机的时候按住option+R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官方系统吧,开机的时候按住option+R再开机

试一下  可是自己已经分区重新总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做个苹果系统  这个肯定是系统出问题了 版本或高或底

做了很多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C:
论坛里面很多人发这类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很多人发这类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没有搜索到

网友D:
版本不对哦 ,下载别的版本,版本对应机器型号的

网友:
再下一个是..从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本不对哦 ,下载别的版本,版本对应机器型号的

是苹果系统下  不是windows系统下

网友:
自己已经弄好了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咋整的啊 楼主说一下怎么弄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