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一台电脑可以装两个操作系统(一个win,另一个linux)?

楼主(2017-11-13):
一台电脑可以装两个操作系统(一个win,另一个linux)?

网上没有找到相关教程,所以来这求助了。

网友:
linux的双系统还真没试过,只装过win的双系统

网友:
全部都可以安装的

网友:
LINUX系统和win系统并存,安装简单

网友:
那系统还有人用吗

网友:
百度一下,网上有教程,苹果电脑的都有,可上网查一下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先安装WIN然后再安装LINUX 开机之后有两个菜单选择进入相应的系统

网友:
百度什么都有,只要你够聪明!!!

网友:
只要网上有的 系统 都能装到电脑上  主要是引导搞好就行了 我现在电脑4系统 无压力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一个引导的就行了   安装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装 就是开机太麻烦了 建议用虚拟机

网友:
这个 早就知道了  双系统  很容易的啊

网友:
有会的么  我也想学学呢  谢谢了啊

网友:
别说两个 三个四个都可以啊  只要你会安装

网友:
可以,我之前电脑是windows的操作系统,后来找了centos7版本的linux,装完之后在linux里调整一下启动项,添加一下windows引导就好了

网友:
可以装的啊,分好区,引导进系统。。。不过你装那么多系统干嘛呢

网友:
分区不一样吧

网友:
只装win7和xp2个共存系统,开机时选择。。。。。

网友:
网上有系统之家,你可以看一下,上面还有图片,很好使的,你可以看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