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BQ24725A,条件满足,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7-11-13):
vcc正常,ACDET正常,不输出ACDRV,导致无公共点,换个一个芯片,故障依旧,有谁修好过的?

网友:
公共点电压阻值正常不,有可能是后级拉低。有些芯片不好焊,最好用风枪吹过再用烙铁脱焊一下引脚

网友:
这个直接定个新的回来换啊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种芯片不受控制吧,123456都是检测适配器的,是隔离保护的一部分,剩下的都是PWM充电电路跟一些设定基准什么的,3脚好像也是一个分压检测吧,反正就这几个脚,查查外部条件,查查焊工,要是还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真是奇葩了

网友:
换个 试试  不行 在检查别的看看

网友:
若隔离点MOS有短路现象.也会如此#

网友:
看看后级有没有保护!看看后级有没有保护!看看后级有没有保护!看看后级有没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