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花屏

楼主(2017-11-13):
联想G510更换屏幕后花屏,用东西抵住屏幕下方又可以正常显示,大佬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屏线吧,重新装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吧,重新装下试下

屏线其实已经换过一条了,还是一样,难道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网友A:
那就换个屏试试吧: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屏试试吧

大哥,哪来那么多同型号的屏幕,厉害了你

网友C: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感觉不太像,显卡的话那为什么压住屏幕又可以了

网友:
屏线 是不是没接触好呢?!!!!!!!!!!!!!

网友:
我认为是屏的问题,当然不排除屏线

网友:
我认为是屏的问题,当然不排除屏线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哪来那么多同型号的屏幕,厉害了你

那种屏很多吧,14也行

网友:
拆机插拔下屏线试试 有条件的话 最直接的判断方法是换装屏试试  依然闪就是屏线问题   不闪就换屏

网友:
屏,屏线,主板,显存就这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