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15秒关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13):
华硕B85M-F 15秒关机是怎么回事?求助
华硕

网友:
开机画面有没有报错,我有一片H61华硕的就是CPU检测电压高掉电。

网友:
是不是USB过流那个关机啊。还是别的什么。看有没有什么跳冒没上。

网友:
USB设备过流保护了 华硕的15秒故障 好像是一个检测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查USB供电 USB过流是否正常

网友:
华硕的15S关机就是要查USB供电 USB过流电压是否正常 有时候就是个跳帽的事儿

网友:
南桥旁的小电阻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USB_OC#异常,检查一下OC#的几个信号

网友:
查查USB供电 USB过流是否正常分压电阻……。

网友:
每组的USB都量一下正不正常.如正常就查检测电压。

网友:
是不是USB过流

网友:
可能是 USB过流保护了他就会出现15 秒关机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