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开机掉电

楼主(2017-11-13):
sl410k开机掉电,当不插光驱硬盘时可以正常显示,当随便插光驱或硬盘一样都掉电,另外当插了光驱不插内存就不掉,什么情况,晕死

网友:
光驱和硬盘都是后级5V供电,查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有可能是转换出来的电压带不起负载引起掉电

网友:
这种南桥有问题的 比较多 围绕南桥查下信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