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卡LOGO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1-13):
IBM T400卡LOGO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很大,先刷了BIOS 再说,如果硬盘坏了也会卡logo

网友:
看看usb接口  十有八九是你的usb接口坏了  10台有10台都是这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usb接地了。。。。。。。。。。。。。

网友:
把外设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都是USB口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说是USB接口问题,不是bios和南桥问题吗,是通病?

网友:
都说卡LOGO查外设,你就查一圈吧

网友:
u口5v短路,不是桥问题,通病不要搞桥

网友:
麻烦你看下USB接口 左边的 不用谢 我是雷锋。。。。

网友:
卡LOGO先检查外围设备吧 不要动不动就搞南桥  风险太大

网友:
我去   这机器还在修啊   我碰到这个机器都和客户说换吧   这种机器修起来没有意思啊

网友:
对于卡屏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先刷bios,不行再考虑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