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贴,老鸟飞过。映泰B85mg开机8秒左右重启

楼主(2017-11-13):
主板型号:映泰B85mg ver:6.1
现象:开机8秒左右自动重启
过程:刚放下晚饭的筷子,邻居过来说电脑清过灰之后启动不了了。来到现场试机,8秒左右自动重启,拔掉所有外围,故障依旧。AMD通用风扇拔下,发现U座比较脏,心想清灰导致的不启动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了
,邻居家是修液压的有风枪,下U清座,重新装上,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谁知装上后故障依旧
。手里没有工具,只有跟邻居说带回店里了。
来到店里拿出诊断卡
去,没PCI。拆下主板找来一块新电源,下U,下内存,上电不重启,主板应该没问题,难道U坏了,不大可能呀,手里没有现成的U,不能试。先清下主板吧,所有有灰的地方都清干净,特别是芯片处,清完后上机故障依旧
想放弃,让邻居在哪买的找哪去,又不甘心。
重新整理思路,想起之前修B150主板不上内在有重启的现象,赶紧找个小喇叭装上,上U,内存,开机……久违的”嘀,嘀“声响起,心中窃喜,断电下内存,橡皮伺候,试机”嘀“……
感悟:不过内存引起的重启,在新主板来说属常见问题,转了一个大弯。诊断卡,小喇叭在维修过程中还是有很大用处的……
“
自动重启

网友:
不错不错,维修要与时俱进,不学习,会被清除掉。这碗饭不好端

网友:
其实接触不良的大都是内存插槽氧化,擦插槽一般都可以解决,内存金手指不脏的话再怎么擦可能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