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玩游戏 有必要装独立显卡吗?

楼主(2017-11-13):
楼主看清楚,列表里面没有显示器。
再来看你的配置,机箱电源应该是渣渣货色;CPU是散装(单独给你配散热器了);显卡看上去不错,然而楼主应该是不清楚现在集显的威力,本人笔记本用了三年半,CPU是intel 2350,平时玩LOL只开集显流畅运行,因为太烫;
所以并不推荐这台配置,家里用应该主打低功耗+静音

网友:
@整机烈士墙

网友:
i5自带的集显完全可以应付一些普通的3D游戏,没有那么不堪,所以放心用集显吧
考虑长时间用不卡,只要预算不算紧,完全可以用这个看起来很富余的的配置

网友:
集显性能已经可以满足网游了,低特效就行了
哦对了 用双条内存 做双通道

网友:
用核显就行了
——————————
不想看烟花就别买这玩意
淘宝整机都是炸弹

网友:
肯定坑货。i5机器几乎不可能3000拿下。
而且这个需求i5太太太浪费了,上奔腾就行。

网友:
如果你连高清视频都不看,那当然可以不装独立显卡了。

网友:
淘宝组装我不说话

不玩游戏机集显绝对够用

网友:
3000块这个配置肯定有问题。

amd平台2000以下足够了,不要迷信intel平台。

======================
才发现是27寸显示器,分辨率大于1920*1080的话,还是配一个独显吧,核显带不动的。

网友:
i3+H81+8G+ssd完全足够

网友:
同学,你知道一个贴吧
叫做
图拉丁嘛?

网友:
买了3000的组装机会上烈士墙的

网友:
去图拉丁吧500大洋收一台主机,不要硬盘,自己配个显示器,换ssd完事

网友:
intel核心显卡 dota2 27fps

网友:
费那劲干嘛,直接品牌台式机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在淘宝网店买电脑,除非你是相当懂行的高手。
你要自己装机,要么上天猫的品牌旗舰店买各种硬件,买回来自己装或者请人装;要么到你们当地有头有脸的数码产品店买兼容机。

网友:
只有我一个人不明白这个需求为什么要上i5吗…

网友:
准备给我爸妈配一台电脑,我爸妈不玩游戏,最多上QQ,聊视频,然后看看电影,基本就这些,我在网上看到一台3000元左右的组装机(不含显示器),配置很高档,显示器我准备用27寸的,毕竟给家里用,我想买的好一点。现在问题来了,这样的作用,有必要装一个显卡吗? 目测这台机器配置:i5处理器、8G内存、4G显卡、固态硬盘、配置是挺好的。但是这些适用吗? --------------------------------------------------这是分割线---------…

网友:
题目应该改成“独立显卡”。

这个配置,i5处理器、8G内存、4G显卡、固态硬盘,绝对足够了。不过固态硬盘是多大的?主办电源用的什么?3000真能拿下来?独立显卡是不必要的,集成显卡就够了。

另外,老人家用的话一定要注意售后服务的好坏。

网友:
首先,“在网上看到”这个事情水分太大了,3000元的台式机,能有i5处理器、8G内存、4G显卡、固态硬盘,很有可能买到不好的配件。

不是说这些配件不能用。

如果是二手,你会觉得你被骗了;
如果是返修货,那么存在各种隐患;
如果出了问题对方扯皮,那么你会搭进去更多的时间成本。

3000元配一台爸妈能用的、不带独立显卡的电脑,是没有问题的。我建议你的预算放得宽一些。

英特尔酷睿i5-4460 22纳米 Haswell盒装CPU(LGA1150/3.2GHz/6M三级缓存)
1209元
这个自带散热器和风扇了。虽然不怎么好,但是令尊和令堂不玩游戏(至少不玩大型的游戏),是够用的。

而且内置显卡HD Graphics 4600,也基本够用了,这样下来就需要你配足8GB的内存,让核芯显卡能够调动足够大的显存。

威刚万紫千红 DDR3 1600 4GB 台式机内存
150元一条,买两条,那就是300元。DDR3是必须的,最低就是1600,不能再低,这个看不懂没关系。

技嘉(GIGABYTE)B85M-D3H主板(Intel B85/LGA 1150)
460元。令尊和令堂肯定不超频的,所以B85够用了。主板品牌首选华硕、技嘉、V星,华擎的话……勉勉强强吧。

创见(Transcend)340系列256G SATA3固态硬盘
469元。创见的SSD我用过,而且在我所知的牌子里,这个目前价格是比较低的了。或者你可以选
松下(Panasonic)RP-V3M系列256G固态硬盘
499元。

装一个系统,40-50GB,剩下的200GB,装一些基础软件,能用掉50GB就不错了。我最后再给你推荐传统硬盘,如果预算宽裕的话。

Tt Urban S31 开窗版机箱(铝制面板/USB3.0/透明侧板 电源下置/背部理线)
299元。有没有USB 3.0很重要,你主板只要带有,那么机箱必须也有。
另外,下置电源的情况下,记得买一条8针的电源延长线。相信我,八针CPU辅助供电接口都是反人类设计。哪家主板厂商都不例外(凸)。

不装独显的话电源比较随意。
安钛克额定500W VP500P 电源(主动式PFC/12CM静音风扇)
299元。要看好是额定功率500W,如果你选其他品牌的产品也一样。

总价是3066,如果你预算多400还能买一块1TB的机械硬盘存几部高清电影给令尊和令堂看。

请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用这个牌子的,为什么不用那个牌子的,不用有我自己的理由,我在“这个牌子、那个牌子”上吃过的亏太多了,当然机箱可以多几个品牌,反正是薄铁皮,大家的设计差不多,先马、酷冷至尊这些也都还行,电源的话Tt、海韵、全汉、振华这些也不错。

至于怎么装机,我以前写过详细的安装顺序,只有装CPU风扇会稍微麻烦一些,别的其实都是眼见工夫,很好解决。机箱和主板的开关连线,主板说明书上很详细,慢慢装也能装上了。

祝你好运。(上述价格为JD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