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760E-I7 D2 驱上独立显卡系统下 非常慢

楼主(2017-11-13):
料号:6-71-W3S50-D02A  神州K760E-I7 D2  机器用独立做WIN7 过了花瓣黑屏时间长  进系统后 在系统下反应非常慢    。之前论坛上天有个贴纸也是和我一样的问题。显卡换过了. BIOS刷了.CPU也换过了. 真是没办法了 。用集成显卡。速度非常的快.谁修到过这个机器一样的问题?给我提示.l测显卡个供电也没法线问题

网友A:
之前修过个I5 的。860M的显卡。也是这种情况。换第一个显卡换上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加载独显进系统黑屏时间过长。进系统卡得很。用集显就很正常。后面好像是刷了个显卡BIOS好的。显卡背后面有个小8脚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过个I5 的。860M的显卡。也是这种情况。换第一个显卡换上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

那个我也刷了啊  但是进系统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个我也刷了啊  但是进系统还是一样

那个BIOS  你还有吗 帮忙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BIOS  你还有吗 帮忙传一个

请问个显卡的BIOS可以给一份给我吗?我的也是神舟的860M的显卡,机型是战神K760E I7 D2有的吗一定要分享一下哦。急用。。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处理了  反正目前没碰到过

网友(2017-12-19):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过个I5 的。860M的显卡。也是这种情况。换第一个显卡换上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

版号6-71-W3S50-D02A显卡bios能发一份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