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网卡驱动装不上解决办法

楼主(2017-11-13):
一台联想C200 一体机,2012年的产品,装的WIN7 64位系统,其它驱动都很顺利装上,网卡驱动就 是装不上去。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未知网络设备,用360驱动大师,包括在联想官网下的网卡驱动程序,联想驱动管理程序,都装不网卡驱动。

在联想官网下载的程序,结果不能运行(虽然提示是X86或X64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下载的就是64位的驱动)

本想着查下电路图,换下网卡芯片之,但这是INTEL 的网卡芯片(INTEL WG8255V),手头没有这样的芯片。

最后想到,不如直接到INTEL 官网去下载这个芯片的驱动程序试试。

下载驱动程序后,驱动安装成功,上网功能正常。

上网功能恢复正常。

总结:说句实在话,联想官网的驱动下载还是很赞的,输入设备的序列号,选择操作系统的类型,可以直接下载对应的驱动程序,这个比起其它品牌都要强太多。
这个网卡的驱动程序安装不了,可以是联想方面把64位的驱动,跟32位的驱动搞混淆了,还有个原因可能是这个网卡的型号比较偏门,所以一般的通用的安装驱动程序的软件(比如鲁大师,360驱动大师)都没有这个型号的驱动程序。

联想官方的驱动程序,应该也是来自于这个芯片厂家,是这些芯片厂家提供的。同理,显卡驱动也是一样的,不管是影驰显卡,还是七彩虹、华硕的显示,都能在NVIDIA 官网找到相应显卡核心芯片的驱动,包括主板芯片组之类的驱动也这这样,都能在芯片厂家的网站找到驱动程序。

本贴属于个人开店5年的一点经验总结,有不正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还有这种事,收藏了  看看以后能不能用到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

感谢回复。联想C200 这台电脑配置有点低,故安装的是安装版的WIN7 64位系统,下载的是官方的驱动(希望这样做,电脑能速度快一点),最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碰到这样的电脑,系统是怎么装的,网卡驱动安装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