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I119开机不亮求助

楼主(2017-11-13):
版号:
6050A 2730001-MB-A01

机器故障:开机电流0.3-0.5后不跳变,按开机键后,屏幕有反应,无显示。不插内存,0.42不跳变,BIOS,买的,下载的,都刷过,所有电压都正常,机器无进水,无维修史。怀疑CPU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下

补充:谢谢了,加焊过了,还是原故障,最后装机发现键盘大写灯闪烁3次。应该就是CPU问题,不修了,成本太高

网友A:
这款机子CPU好像是焊在主板上的。不好处理的。

网友B:
应该是CPU问题,板载的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C:
先加焊一下试试 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D:
是集显吧?屏幕有反应,说明有开启屏幕所需要的供电但是没有显示信息输出,集显的话就是CPU的问题喽,你开始怀疑内存问题,你可以示波器抓一下内存的波,有波说明已经过内存了,还有一般集显出来了就已经说明自检过内存了,这个时候不亮机,只能搞BIOS跟CPU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思路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集显吧?屏幕有反应,说明有开启屏幕所需要的供电但是没有显示信息输出,集显的话就是CPU的问题喽,你开 ...

独显的,
有独立显卡,不跑码,BIOS刷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显的,
有独立显卡,不跑码,BIOS刷了好几个

带独显的也是要开机之后自己自己切换的,除非它不带集显,我没搜到这个主板,不知道它具体信息,6系列以上的都是开机之后切换的

网友:
这种板载U的板子刷了BIOS不行,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重点怀疑对象是U了,

网友F:
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重点怀疑对象是U

网友:
屏幕有灯光亮无显是吧,先加焊一下独显吧。

网友G:
不要考虑显卡,BIOS搞完,不显,就要去查CPU了。

网友H:
可以稍微加焊下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稍微加焊下u试试

谢谢了,加焊过了,还是原故障,最后装机发现键盘大写灯闪烁3次。应该就是CPU问题,不修了,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考虑显卡,BIOS搞完,不显,就要去查CPU了。

谢谢了,加焊过了,还是原故障,最后装机发现键盘大写灯闪烁3次。应该就是CPU问题,不修了,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重点怀疑对象是U

谢谢了,加焊过CPU了,还是原故障,最后装机发现键盘大写灯闪烁3次。应该就是CPU问题,不修了,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PU问题,板载的很容易出问题的

谢谢了,加焊过CPU了,还是原故障,最后装机发现键盘大写灯闪烁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焊一下试试 看看能不能好

谢谢了,加焊过CPU了,还是原故障,最后装机发现键盘大写灯闪烁3次。应该就是CPU问题,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CPU好像是焊在主板上的。不好处理的。

谢谢了,加焊过CPU了,还是原故障,确实不好处理

网友:
这种板载U的板子刷了BIOS不行,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重点怀疑对象是cpU了.

网友:
刚好遇到一台机子 下了刷刷试试 谢谢???????????????????

网友:
这种CPU太贵,只能换板,成本高风险大,哎,现在大多都是这种机器了

网友:
板载CPU吧 头痛的 故障!!!!!!!!!

网友:
查信号了,看看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BIOS ,,,,,问题多,,,CPU ,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
现在这种板载U 的主板还真不好修,如果换U 风险太大!

网友:
你试试外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