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楼主(2017-11-13):
版号 CIH61S v1.0 桥焊了  触发有3 5V 马上就掉了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如果程序刷了 确实要仔细查下缺哪个电压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然后检查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有什么通病的,在论坛里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