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苹果手机的内存才 2GB,而 Android 手机要飙到 6GB?

楼主(2017-11-13):
苹果从4s开始到6,连续五年采用800万像素cmos,4s出现的年代,800万像素相对于安卓机是冠绝群雄的,那是在2011年。

2011年市场上都是什么手机?

如今的安卓智能机的霸主刚刚发布S2,那个引领了大屏智能机潮流的S系列的第二代手机,而更大屏的note还没有孕育出来。

S2采用的就是800万像素相机。

至于国内,如今的国产四强,小米才刚刚出生,华为还在玩运营商定制,ov还是玩功能机。

2014年苹果发布了其第八代智能手机——iPhone6,其后置相机800万像素,前置120万。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讨论了,为什么安卓机相机都飚到了2000万像素,而iPhone依然是800万,素质却完爆所有安卓机?

2015年春天,三星发布了S系列的第六代手机,1600万像素cmos,素质超越iPhone 6。

一年后,苹果的像素也飙到了1200万像素,但其相机画质依然落后于同期1600万像素的三星note5。

自此,关于为什么苹果手机相机像素更低画质却更好的讨论告一段落。

2007年,乔布斯发布了那款引领之后近十年潮流的智能手机iPhone,其屏幕尺寸是3.5英寸,这个尺寸持续到了11年,1年后,苹果发布了4英寸的5,再一年,发布了依然是4英寸的5s。

那个时代,关于为什么苹果手机屏幕尺寸更小,使用体验却更好的讨论一直存在,直到一年后,苹果直接发布了5.5英寸的ip6p,算是让这群人闭嘴了。

现在,讨论的焦点来到了内存,为什么ip7依然是2GB RAM?

省成本呗,还能因为啥?

君不见售价更贵的ip7p就是3GB RAM吗?3G RAM,与三星或者华为的旗舰机标配的4G RAM已经是一步之遥了。

不要说A10处理器,处理器再牛逼也不能证明苹果在手机内存上的懒惰,不是吗?

为什么不问问,ip7依然没有快充?

为什么不问问,ip7的电池依然那么小?

为什么不问问,类似的手机尺寸,安卓机屏幕可以做到6寸以上了,苹果却依然只能做到5.5寸?

说实在的,这段欲盖弥彰的问题说明low爆了!

为防止有人改问题,截图如下:

网友:
这种事原因真的太多太多了,其他原因大家说的比较多了,比如推送机制,比如后台机制,比如大内存能做到小内存无法完成的事(前面答主夸张的说要后台转码+刷知乎),比如Android厂家军备竞赛……
我也凑热闹来吐槽一下。
用户不懂电子产品不懂编程的前提下,
如果你的app在Android手机上卡,那用户会说:这个手机真垃圾。
如果你的app在iPhone手机上卡,那用户会说:这个软件真垃圾。
这是真的,导致了一件事,在Android端大家都争相耍流氓,但是ios上大家都遵守规矩。再加上Android对开发者的限制要少得多,所以能让开发者耍的出流氓,在使用率等指标下为何不耍?Android的生态凭什么由我一个开发者维护?
所以Android系统这方面确实是弱,这也让众多良心开发者很无奈,他们想维护Android的生态,可是在KPI导向的公司他们也没辙……
说完这些大概能明白了吧,这就是Android需要大内存的一个原因,不管是什么渊源,它就是现状,你怎么骂国产流氓,都改变不了的现状。所以也有了一批原生党只用着Google自己的apps说小内存不卡的。
可是这确实是os的问题,你给了耍流氓的机会而且不加惩罚,现在卡了说和自己一点关系没有,不合适。不过现在Google也在收紧,我认为这才是正途。Android自由是对用户自由,不该对开发者自由,虽然这话漏洞百出,可是实际上确实如此,Android比以前可以说收紧了好多,开发者自由度低了,用户体验反而好了。

网友:
其他答主挺详细的。

简单来讲就是,iphone的前台应用,iphone会把所有硬件资源调用给前台,这就是为什么ip不卡。

安卓的前台应用是前台。当用户做出某些操作时,系统将此前台应用置于后台中运行,当内存不够时,会根据优先级,杀掉优先级低的应用保证内存够用。

最最直观的解释,同样是b站,iphone缓存视频的时候,你返回桌面,打开其他应用,再回来,你会发现你缓存的视频根本没下完。

安卓也是缓存视频,按照相同的步骤,再回来,你会发现如果内存够,b站没有被杀掉。缓存的视频在后台的时候还在缓存。

网友:
苹果完善的推送机制,与严格的应用审核

网友:
解决方案看场景。

作为一个手机,就满足其目标用户的80%以上用户的80%的使用场景,然后把这些场景下用户体验做好,就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

苹果在这一点上做的很好。反观安卓,除了价格差体现差异以外,具体目标用户体验怎么样都没有作为重点来宣传。而某些产品偏偏一开始就以堆硬件和降价格作为竞争力。这下好了,所有厂家开始了硬件配置和价格竞争,关心用户体验都成了不那么重要的部分。

至于6G内存,非常怀疑在其生命周期内会不会有万分之一的时间跑到80%的内存。究竟是真正关心用户体验还是为了竞争上数字好看才上6G?

内存还是要占用位置空间的,还是会提高耗电的。手机一个个做得快像搬砖重量了,还在加大电池。完全可以用软件和操作系统优化做好的解决方案,非要通过提高内存去解决。

除非,出现了能好好利用这6G内存的软件。但是安卓软件的特点就是要同时适应高低配置的手机。怎么解?

网友:
系统不同,内存调度机制也不同,很难做到横向比较。
    就iOS来说,一方面苹果的工程师在开发iOS的时候对内存占用要求极为严苛,不只是为了节约成本,也是避免和安卓一样陷入堆硬件的泥潭之中,同样的原则也影响到了iOS中的app开发当中;另一方面iOS不像安卓那样需要应对各个厂商的各种机型,所以在软硬件适配上面会有大量的针对性优化,大大降低了系统流畅度对硬件的需求。此外iPhone所谓的流畅感觉除了真正的运行快之外,还有一方面是苹果在用户交互上下了很多功夫,包括系统界面、软件界面的过渡和动画都带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让人从感官上觉得很舒服自然。
    另外安卓方面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各种宣传系统“深度定制”的吧?实际上所谓的深度定制也是停留在Google开放给厂商的部分层面上的,和苹果这样的完全自家定制仍然存在很多差距。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安卓阵营我们也推崇“谷歌亲儿子”,这和iPhone的优势是一个道理。
    很多厂商包括苹果也看到了这样的私有定制优化带来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苹果三星都纷纷提出要自研GPU,为什么三星也想着要脱离骁龙开发自己的猎户座.....的原因。
    借用一句俗语:
    自己做的饭,怎么吃都比别人香。

    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分割线----------------------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补充:
    在应用运行管理层面明显苹果由于统一标准,相对来说各家应用各司其职,不会在后台有什么“小动作”。而安卓应用由于种类复杂且生态相对混乱,存在很多互相唤醒,互相竞争占用资源等杂乱的后台操作,导致系统资源的利用的效率上仍然不如iOS来的高。

网友:
对不起,安卓已经飙到8GB了

苹果也离4GB不远了

网友:
体积和功耗的限制吧,苹果家的iPad Pro 12.9英寸版,就是4G内存,能用来渲染4K视频,比安卓机6G内存还速度快。
还有就是利润率了,万年苹果被诟病的16G闪存卖八百块,新ipad上市才是96G闪存卖八百块,依然比友商高很多。

对于iPhone/iPad这类iOS设备来说内存的大小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以浏览网页为例,1G内存的iPad切换标签页的时候经常遇到刷新网页,4G内存的iPad就没有这问题。还有就是当年的iPhone6,64G版因为用了TLC闪存,之后划分了内存做缓冲,结果64G比16G还频繁出现卡顿,市场就用销量不佳做了回应。

网友:
苹果使用了类似于虚拟内存的技术
把存储一块空间划分为虚拟内存,把后台装进去
就像windows那样

缺点很简单,内存小的电脑经常会磁盘满载就是在读写虚拟内存,磁盘速度慢引发卡顿,iOS也一样,多任务切换时经常有个一秒卡顿

安卓也有虚拟内存但是是真的用于缓存,不会把后台装进去,所有app都在用真内存,真内存速度快,所以我后台挂个三四个大型游戏都可以无缝切换

4个unity引擎的内存大户,都能p完美瞬间切换

网友:
按照IOS的逻辑。需要超过2G内存(RAM)的APP都是不存在的。比如照片浏览,满色深(24bit)1200万像素,考虑到速度需求浏览缓存不压缩,一张照片需要36MB。缓存60张在RAM来提速的,都是不可能存在的APP。哪怕苹果自己的相机目录就是1200万像素照片超过几百张。
有人说浏览不需要全导入,那还如何提速啊。就算是只缓存预览图吧。ip,ipad全面超全高清了。也就是超200万。那么就按照预览图缓存计算。300张也超1.8GB了。

是,苹果可以认为这样的APP是不该有的。但这说到底不过没有IOS下硬件竞争对手的自欺欺人罢了。

至于已有app,可以试试怎么好用。你用IOS,浏览器打开五个网页(比如五大门户吧)。然后用知乎app打开本主题。
然后断网(其实不断网重刷更容易碰见)。看看还能看几个网页?再回头,知乎能看刚才那个页面吗
安卓开十几个页面都不怕。

IOS本质就是一个浏览器+一点点本地运算能力+强化的渲染。比较像游戏机的思路。

安卓还是偏向传统计算机思维,尽量减少对app的束缚,让APP能尽力而为。当然代价是app能耗较高。比较混乱。
至于谁好谁坏?安卓这种太耗能了。
所以我觉得IOS的机制加强后台性能,但硬件引入多样性比较好(允许兼容厂商提供不同的硬件来竞争,到底是2G还是6G好,用户可以选择)。封闭的游戏机和开放的计算机模式,都不那么合适平板和手机。

网友:
挺简单的,两个原因:
第一、苹果进程调度控制比较严格,后台进程资源除了特殊应用,比如voip电话、 音乐等配置过后台驻留权限的,都会被回收

第二、安卓开发者不守规矩。
启动个进程还开一堆东西,比较老的安卓版本上一堆人要做保活还启动服务、fork进程玩守护。都这么搞能流畅才怪了。

但是你说2g内存跟6g内存一样流畅,这就有点好奇了。我建议你多试试内存占用比较大的应用比如画面特别炫酷的部分游戏之类的就知道了。2g内存始终是有局限性的。

必须承认苹果在进程控制这块做的很好,却也不得不说苹果省钱这块也做到了极致甚至显得有些抠门了。从ipad iPhone到mac都一个尿性。

网友:
打个比方,把内存比做道路:

香港的道路和日本的道路都不算宽,但大家秩序不错,没人乱闯红灯,也没什么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开来开去。
车速蛮爽的,限速80,一般可以开到70以上吧

中国大陆道路,道路很宽吧?但那个车速、那个拥堵你们都懂的。

越大确实越好,但综合成本等,反正车速也不慢了嘛。
———————
补充:
答主仅用内存做比喻,各位自行脑补的,概不负责。比如……答主啥时候在答案里面涉及苹果或者安卓呢?(捂脸)
就像答主拿了一把水果刀,你们脑补答主会砍人,答主能怎么办呢……答主也很绝望啊~~

笑~~~

网友:
苹果在保持一种连贯性。iPhone历史上512M用了2代,1G用了3代,2G用了2代。苹果应用对内存使用有限制,如果内存突然增大,内存使用限制也要放开,老设备顶不住,毕竟苹果对iPhone的支持比较久,不像Google过两年就不管了。

网友:
等下苹果今年也加到 4GB,看你怎么圆。。。。逃))

网友:
苹果的墓碑机制确实可以优化节省内存占用,并且吊打安卓,但个人认为苹果真正不用4GB内存的原因,是因为要保证大部分用户3年后换新机,iOS系统随着更新会占用更大的内存,最终使你的手机变慢。如果像安卓这样给你4GB,iPhone换机周期会变长(个人认为最多可以延长两年),这不是苹果想看到的。

网友:
这问题从零几年问到现在,从512M到1G到2G。好无聊啊,你们。

网友:
1. 流畅度不相信单纯的“神优化”,强大的硬件配置,是支撑iOS设备流畅运行的基础,包括运存(内存)

很明显,iPhone 7 / iPhone 7 Plus采用了相同的LPDDR4 规格的内存

LPDDR4可提供32Gbps的带宽,为LPDDR3 RAM的2倍,更高的内存速度,带来了更好的日常使用体验,所以可以说,iPhone 提供的机身内存虽然容量小,但质量高。

反观Android 阵营,4GB、6GB大内存的廉价机型比比皆是,大部分机型采用的是LPDDR3的规格,为了平衡成本和利润。

记不得是哪一个物理学科里的概念了,我搬运过来,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要么用时间(读写速度)换空间(内存容量),要么以空间(内存容量)换时间(读写速度)。

这句话我解释一下,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

Android、iOS、Win 10 Mobile等移动端设备操作系统的运行机制,和桌面端的Windows不同,桌面Windows系统里剩余的内存越多,系统运行得就更流畅,360自带的清理内存加速球,就是满足了用户这个需求:

“一键加速”按下去,是不是感觉神清气爽?

不过,在手机操作系统里,这么使根本不灵,就以iOS为例吧,大家都知道,内存的读写速度,比硬盘(闪存)的读写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大家使用手机,几乎从不关机。

So……

为啥不把这些内存容量给利用起来?

用户日常打开了很多个APP,即使你按了Home键,回到桌面,这些APP的进程,仍在iOS的后台得以保留,受制于iOS内部严格的进程管理机制,这些APP不会在后台持续“唤醒”手机CPU工作,但推送、音频播放(仅限音乐类APP)、调度感应器(微信运动)等动作,仍然在后台活动。

用户在“返回桌面”、“切换到其他APP”的最后一刻,这个APP所保留的最后运行状态,被暂时性地“冻结”到手机的内存中,等待用户下一次再次“唤醒”它。

这下你应该明白,所谓“墓碑机制(保留生者‘死’前的最后状态)”是什么意思了吧?

每一代iPhone,在硬件上,都是当之无愧的“堆料王”,硬盘(闪存)很快,内存更快。

虽然内存容量相对更少一些,但受益于较高的“闪存”读速度,和超高的“内存”写速度:

即使用户开了非常多的APP,新开APP的“墓碑”,顶掉了旧开APP的“墓碑”,但用户在下一次,重新打开旧APP的时候,打开的速度也相当快,不会对实际使用体验,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况且iOS的优化更好,各类APP在苹果爸爸的监视下,不敢偷偷摸摸搞小动作,所以iOS APP占用的内存容量,相比Android也要更低些(Win 10 Mobile哭了,没人给我开发APP,1GB内存都占不满),iPhone手机的内存,确实要比Android手机的要“金贵”。

Android手机的大内存呢?想好好谈起来,那篇幅可就长了,我就简单来说一下吧:

一部2500左右,6GB LPDDR3大内存的Android手机的硬盘(闪存),相比iPhone低了一到二档,打开APP的时候,涉及“读闪存”的操作,天生速度存在劣势。

因为相比iOS,Android用户重新打开一个应用的速度,要慢多了。

所以,Android手机,只能依靠更大的内存,将用户“常用”的APP,“墓碑”到内存,供用户下次切换回旧开APP的速度,更快些。

2.秩序的生态,混乱的生态

很明显,

秩序的生态,指的是由iPhone、iOS、开发者、APP Store、用户扭系起来的全球iOS生态圈;

混乱的生态,指的是由Android设备、Android、开发者、Google Play(腾讯应用宝、华为商店、小米商店、豌豆荚等)、用户扭系起来的国内Android生态圈。

因为各种各样的政策原因,Google在我国无法开展正常业务,除了提供Android OS的源代码,这家公司对于控制国内Android生态圈,无能为力,这样就造成了:

Android 开发者不上心,不注意跟进Google最新制定的Android应用开发规范;Google也管不着,滥用通知、大公司旗下应用,在后台相互唤醒,破坏了“墓碑”机制;越是情况如此糟糕,厂商越要为Android 手机,配备更大内存,而开发者一看:太好了,6GB内存都普及了,比4GB又足足大了2个G,那我就偷偷懒,少做一些优化吧!

这好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这就是近几年,Android 手机配备内存容量膨胀的原因。

网友:
iPhone 7 的内存才 2GB,最新的小米 6 都到 6GB 了,而且 6GB 的内存应该比 2GB 的内存还要贵几百块钱吧?不是说安卓和 iOS 一样流畅吗?不明白为什么要配这么大的内存?

网友:
(没错,这是我最认真的回答之一,偏技术,专业回答)
说一下墓碑机制,也就是“伪后台”吧。
iOS 4-iOS 8 期间,iOS (或多或少)均采用这种后台机制。
随着 iPhone 的更大内存和闪存速度,于是在 iPhone 6S 成功搭载 2GB 内存后,新的机制出现了—暂缩机制。
什么意思呢?
一个 App 退出了。闲置了 10 min。
它在活动时仍占用 RAM 空间,不过被压缩。一旦活动减缓,它就会被转储到内部存储中,一旦用户再使用这个 App,那么就立即调用转储文件,立即扩展内存空间给这个转储文件,程序完成运行。
一旦超出预定时间,有后台需要的 App 会自动压缩进内存,没有的将会被完全转储或者退出。
而预定时间以内,这些打开的 App 都会以打开顺序自动压缩进入内存,当内存空间将满的时候,从负载小的软件起开始转储,等打开时再加载入内存,同时压缩负载大软件,直至到极限,然后退出。(不转储)
这个转储的过程比较快,大概耗时 0.1s~2s(根据设备性能以及 App 大小决定)
当转储文件一旦被删除以后,App 内的已压缩内存就会被释放,同时重新打开这个 App,要求其恢复原有状态(若可以的话)这就是俗称的杀后台了。
当然,设备闲置过长时间,只会暂存打开的 App 而已。
还有,iPhone 用的 NAND 和协议都要比同期安卓机器好很多,包括内存频率。NVMe 和 UFS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Android 的内存调度比 iOS 要宽松,进程即便进入后台也有活跃的机会,这使得 Android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多任务操作系统,而 iOS 对于一切后台应用都有严格的限制,超过允许的活跃时间后就会被冻结,不再分配 CPU 时间。
另外,系统流畅度与内存没有直接关系,不是说内存大系统就流畅,安卓手机之所以在低内存时容易卡顿,更多的是因为进程由于内存不足被释放又按需重建的原因,国产应用又擅长链式启动,这种频繁释放内存然后又同时链式启动才是造成系统卡顿的真凶。而 iOS 就压根不允许链式启动这件事发生,只有用户点击了 SpringBoard 上的图标,相应的 app 进程才会真正启动,这也就保证了在有限时间内,同时占用 CPU 的进程有限。Android 由于系统架构的原因(不能说这种设计不好吧,个人觉得这样还是很灵活的,给开发者足够的想象空间),Service、BroadcastReceiver、Content Provider 这几个组件允许被不同进程相互调用,这也给国产厂家钻空子的机会,假设一个 app 同时调起了 5 个其他 app 的 Service,那么同时就会有 5 个进程占用 CPU 时间,这肯定会造成卡顿。要怪也不能怪系统设计,还是开发者(商)自己不自觉。
而为什么要用 6 GB 内存呢,既然环境如此,越大的内存虽然效果不显著,但也不至于 make it worse,而且在数据上还能好看一些,再加上 RAM 本身也不贵,所以很多厂商肯定就选择更大的内存了,尽管这确实没什么卵用。
最后敲黑板,内存与流畅度无直接关系,有间接关系但原理不是很多人说的那样。

网友:
苹果是利用拉慢硬件升级的速度达到盈利,也就是说故意拉慢硬件升级去骗多些钱。
同样LDDR4 内存 ,安卓6-8 GB才卖 600左右,而苹果2GB LDDR4 可以卖到 800甚至1000....
以此类推,同样的UFS,包括各类硬件的比较,都一致说明苹果故意拉慢升级硬件的速度去诈骗更多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