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换屏求助

楼主(2017-11-13):
DELL 1450 ,屏幕碎了,更换其他屏报警,把码片换了也是一样,难道这个非要换DELL原装屏吗? 原屏型号为LTN140AT02
求助
DELL

网友:
戴尔的电脑比较挑 建议找原装的试试

网友:
借楼请教各高手打印机一个问题 佳能MP259 复印正常 但是打印出来是空白的 请问是打印机驱动板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