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华硕Y481L X450LD 2.0 不开机

楼主(2017-11-13):
华硕Y481L X450LD 2.0 裸板触发0.94不跑 无显示 biosS刷了故障依旧 求大神告诉是板载内存问题吗 有什么办法可以屏蔽掉吗
华硕

网友:
电流跳不跳啊,跳的话就不是内存了

网友:
X450电流跑0.94应该是过内存了吧 借楼请教各高手打印机一个问题 佳能MP259 复印正常 但是打印出来是空白的 请问是打印机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先测量下.DRAMRST 是否有电压.还有此板若有VGFX电压 也顺便测下

网友:
感觉没有头绪就从时序下手吧,时序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
楼主有思路,刚好我也在修这个机子,参考一下了???????????????

网友:
这款机器不充电问题好像是通病,谁修过这种机器,楼主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