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x240 电源和电池一起用,机器亮了,用的是电池的电

楼主(2017-11-13):
原故障是不开机,拔掉电池能开机,后取下s3开关,用电源和电池都能开机,但是机器亮了后用的是电池的电,电源不工作。关机后也能充电,这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谢谢!
不开机

网友:
后续有高手来给你解答 借楼请教各高手打印机一个问题 佳能MP259 复印正常 但是打印出来是空白的 请问是打印机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现象,碰到过直接不能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