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6P-GT-A2能否代换N16P-GX-A2有人换过吗

楼主(2017-11-13):
修一台雷神911独显不正常,显卡是N16P-GX-A2加焊了一下不行,芯片太贵买不起,手上有个N16P-GT-A2不知能否通用
芯片

网友:
这个你得问问卖心片的不就了。。知道

网友:
问问卖芯片的,不过按理说应该可以

网友:
一个980m,一个970m,肯定是不能直接换的。980m是256bit的,970m是192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