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2830-K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7-11-13):
客户一个小机器华硕的N2830,进系统老是一个光标在闪,重新按系统还是一样,有碰到过这个主板问题吗,大神想想办法

网友:
在笔记本上遇到过一例,可以进PE,装任何系统都不能启动。左上角闪光标,刷BIOS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如果排除了系统和BIOS启动设置,可以刷程序试试

网友:
这种就直接干CPU就完了 试试不行就算了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硬盘坏了,换个硬盘试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