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独显,双卡交火,都有什么优势和弊端?

楼主(2017-11-13):
上网看了很多相关的,说法很多,想着还是纸糊的人能给个好一点的答案,另外还想问下超频对cpu的寿命有多大影响(比如会减少10%左右)

网友:
前提——CPU、显卡均为市面上在售的非停产非库存货的全新正常产品近期1~2年内的桌面产品。CPU方面只了解Intel,对AMD不熟悉,不谈未上市的Zen架构CPU。笔记本了解不多,不作讨论。

集显
也称核显
优势:
1、集成在CPU内部,无需单独购买独立显卡便可亮机,对于绝大部分的日常应用以及小部分游戏。
2、省电,省空间。省电是相对于安装一块独立显卡而言(APU虽然功耗巨大,但绝大多数AMD显卡实际功耗还是比APU要高)。对于办公机和itx机箱来说,是减少成本与节省空间的好选择。
3、从6代Intel CPU开始,核显升级明显,在双通道内存的前提下,已经能够中低画面设置流畅运行许多游戏了。AMD方面,APU核显性能则比Intel核显更加强悍。两者都支持硬解4K视频,高清影音方面无压力。(非要硬解10bit HEVC的话您还是买张GTX 1060吧)
4、几乎不会损坏。除非物理损伤\使用山寨电源\超频设置不当,否则CPU是整个平台里最为坚挺的配件。
劣势:
1、性能较弱。由于集成在CPU内部,受限于面积、供电等诸多因素,核显性能相对于成熟的独立显卡产品实在是略弱。
2、接口受限于主板。许多低端的主板甚至连HDMI接口都不提供,而许多低端显示器却只提供了HDMI单接口,导致选购装机时需要详细对比各产品的接口。(2017年了咱就不说VGA接口了好吗)
3、Intel 非K CPU在超BLK后会对核显产生影响,甚至不能使用。APU功耗发热巨大,不适用于ITX机箱。

独立显卡
优势:
1、性能强。目前千元级别的入门显卡,在大型游戏体验上完胜任何核显。
2、选择丰富,不挑主板。这两年的主板应该都标配了至少1个PCI-E x16 3.0的显卡插槽吧,从千元入门级别的显卡到近乎万元级别的帕斯卡泰坦,在主板方面都不会造成性能瓶颈。
3、样式繁多,美观。配合侧透或全透机箱,无论是光污染套装或是信仰套装,总有你的菜。
4、可玩性强。恰当超频能带来更好的使用感受,当然超频本身也是不错的玩机体验。
劣势:
1、出现问题的概率不小。这个因人而异,但去年爆发的GTX 1070集体花屏事件以及各厂商的处理态度能看出来,万一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挺闹心的。
2、中高端显卡发热量略高。尤其对于使用非公版显卡的小机箱而言,需要在机箱散热方面额外投入。由于热功耗设计略高,所以在电源方面有一定挑剔。这里就不过多讲了。
3、贵。这个看自己的经济能力,量力而行。
4、联动3,更新换代太快!允许有爱好,但千万别烧显卡!!!个人建议是装机时选择时下最新一代产品里的次旗舰产品,只要行业技术稳步发展不会大跃进,此卡基本能用到下次换平台了。

双卡交火
Nvidia双\多卡叫SLi,AMD双卡叫Cross-Fire。
优势:
1、性能比起单卡更强。许多时候通过双\多卡使4K分辨率下游戏帧数达到流畅。
2、某些情况下,性价比较高。例如GTX 1070 SLi价格比GTX 1080高出300-500元左右,但实际表现比单卡GTX 1080要高出20%左右,算得上有性价比。
劣势:
1、显存不叠加。
2、Nvidia显卡要求同型号,AN都要求主板支持,在主板上需要额外投入。
3、由于APU能与AMD显卡交火,近年在笔记本市场有许多奸商会以此功能忽悠小白。具体请上B站看笔吧评测室的视频内容。
4、非公版显卡需要在机箱散热上额外投入。
5、需要在电源方面额外投入,可能需要全模组电源,可能需要额外购买模组线。

CPU超频
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讲,在拥有一个质量过关的电源,合理的CPU及机箱散热方案,用料、供电足够的主板,适当的超频设置的前提下,CPU的使用寿命基本不会减少。
BIOS里各类参数的设置极为重要,并且由于每一块CPU的“体质”不一样,所有没有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所有的超频都是在合理范围内一次次试错,最后在最适合的设置下让CPU达到最高的频率。
另外说一句,现在Intel桌面级i5及以上CPU性能基本过剩,现在的kabylake奔腾甚至升级成了2c4t,合理选择适合自己的CPU,除非部分极端情况,否则不推荐长期超频使用,避免额外增加散热投入、电源投入、主板投入、各种未知风险等。
不推荐使用AMD CPU。

更新于2017年10月13日

现在放心入手AMD Ryzen系列吧,性价比比CoffeeLake略高

网友:
楼上的答案太长看不完,核显和独显交火还是免了吧,性能没什么提升,至于超频对CPU寿命的影响,这个真说不准,想想都知道,超负荷运行,可能随时挂,也可能一直正常使用,毕竟超频温度也高,能不超就不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