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反复断电重启

楼主(2017-11-13):
换了702旁822后一样,重启次数没那么多,求大神们帮忙

网友:
这主板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主板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主板工作条件都正常吗,为什么直接换电阻呢?

网友:
工作条件,你测试了????H55的板子 CPU座子很容易脱焊

网友:
肯定还有822有问题,这种老板子修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

网友:
哇  哥  你不会新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