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P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7-11-13):
型号Y430P 板号A031
故障装不上系统
排除方案,装系统确实会掉电重启
BIOS调成集显,一次性装机成功,压力10分钟散热正常,
调成双显卡,开机风扇狂转,装不上显卡驱动,再次进系统试了好几次终于装上驱动了
等待20秒左右自动重启,依旧风扇狂转进系统后20秒左右自动重启,无限循环,
显卡供电均正常,求帮助

网友:
独显故障

网友:
显存焊一遍试试   可能会好

网友:
这一看就是显卡故障了

网友:
这也没招儿,其实楼主心里也明白,这独显问题很明显,搞它吧,别犹豫

网友:
加焊显卡吧    不然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