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解话机锁DFU刷机不过?

楼主(2017-11-13):
解话机锁的IPHONE8,硬件肯定无问题。但是DFU刷机时用iTunes刷机一直显示连接手机,不能跳转到亮屏走进度条。用爱思也还是报错,刚才刷过一个5s的11.1.1系统,驱动也无问题的?不知何解?
使用过原装线,也使用过ITUNES

网友:
都没遇到过吗?真是怪了。难道是进DFU模式不对,但是爱思检测到已进入的?

网友:
用原装线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7代摔了,DFU模式,爱思刷机提示无效的序列号,ITUNES报错21。然后直接拿去保修了

网友:
爱思有的DFU刷不过的得进恢复模式才行 不会进恢复模式就用ITUNES刷

网友:
进DFU模式刷机试试看!!!!!!!!!

网友:
统一恢复,已进DFU,爱思 iTunes都刷过,原装线也用过。

网友:
必须用8代以上的原装数据线,iOS11.1.1刷不上去就刷回11.1,我前天在iPhone X试过

网友:
用8的原装线

网友:
应该不会 这么快就坏了把

网友:
原装线,必须用自带原装线,手机自带的

网友:
原装数据线 就可以 还有最新itunes

网友:
现在新版iPhone 刷机都挑线了?
苹果的良心啊。。

网友:
亲,苹果8刷机需要使用原装线刷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