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篇HP445 G1 电源接口灯一直闪,0.02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11-13):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HP445 G1机器, 说是不开机,放下就走了。  去掉电池插电测试待机0.02,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 电源接口处的灯一直在闪,于是拆开主板进一步检测……
   拆下裸板后插电发现待机也是0.02,但是电源接口处的灯没有闪了, 于是接上开关尝试触发,结果可以触发了, 但是这种情况往往是一个维修人员最不想看到的, 一般都有潜在故障,不是什么放电就好的机器, 虽然可以触发,但还是把各电压都测试了一遍,果然都是正常的,既然测试都是正常的,那就没办法,只有装机再测试了…… 果然机器装好后又不能触发了, 电源接口灯一插电又开始闪,那就应该是外设引起的问题了,于是一件一件的拆了测试,拆到键盘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看来就是键盘引起的不触发!
  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个通病: 是因为当时准备调键盘的时候想起之前也遇到这个机器,也是键盘引起的不触发,当时以为是进水了引起的也就没多想了, 但是我做了个测试, 当先插上电 再插键盘的情况下是可以触发的, 而且机器可以正常使用,键盘也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断了电之后再插电就又不触发了!  所以才发了这篇帖子。   这个机器好像找不到图纸,但是有一份图纸和这个板子芯片什么的全部一样, 只是板子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可以临时代用,需要的朋友可以留言,我可以发上来!

网友:
HP的这种因为键盘导致不触发的故障还是挺多的 之前也是反复确认确定的键盘问题

网友:
HP机键盘引起的不开机还没遇到,谢谢分享经验,请问LZ可以把代用的图纸也发出来吗

网友A:
这样的故障到时遇到过,还有装起键盘无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到时遇到过,还有装起键盘无显的

主要是坏了还能用, HP的问题有时候真的奇葩

网友:
键盘引起的故障很少见,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