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plus刷机报错9维修

楼主(2017-11-13):
手机无限重启....白苹果...刷机报错9...

外壳弯了...判断是CPU到逻辑码片断线了....果然..测量R0316阻值600多..正常应该400多...

开干吧...拆CPU.....

.然后飞线到R0316....稳当的...就把旁边的也飞好线....

重装CPU......一次过成功...

刷机通过...成功救活了...

网友:
焊盘左上角摔成那样都可以搞好,手机维修神通广大啊

网友:
400和600差不多我都以为是正常的阻值哎

网友:
6 6P主板的通病,损坏引起压CPU能开机进系统,不压CPU或没有压好,开机白苹果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