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j rev2.1 不出PLT_RST#

楼主(2017-11-13):
  返修台k455l笔记本 (以前换主板的,时间有几个月了,商家不保修) 版号是x455lj rev2.1    目前故障为插电自动上电,电流0.1560     根据时序走,走到PLT_RST#就不出来,不通电测量阻值为123.3k    感觉正常,通电阻值为22.2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带#为低电平有效。应该是拉低阻值的,但是没有电压出来,把电感翘起来两头也没有电压。 CPU应该是好的,,另外一边和ec链接在一起。ec换过,故障一样,   我现在把我测量的一些数据发上来,大神帮我看看有哪里不对。
AC_BAT_SYS   19v(这个不用说了)
+5VAO    :5v
+3VAO:    3.3v
+3VA_EC: 3.3v
EC_RST#:3.259
3    5VSUS_ON:  3.3v
+12VSUS    :12v
+5VSUS:    5v
+3VSUS  :   3.3v
+3vSUS_PWRGD:   3.19
+5vSUS_PWRGD:   3.33
PM_RSMRST#:3.25v
PWR_SW#  :(开机键3.3v      )
PM_PWRBTN#:3.29
PM_SUSB#   :0v-----3.3v------0v
PM_SUSc#  :0v-----3.3v------0v
SUSB_EC#:   3.28
SUSC_EC# :3.28
+3V    +3VS    :3.3v
+5V    +5VS    :5v
+1.05Vs   :1.05v
+1.5Vs      :1.51
+1.5VS_PWRGD     :3.3v
ALL_SYSTEM_PWRGD:3.3v
CPU_VRON    和+VCORE   没找到这两个信号,但是CPU有供电的,想来这款机器应该没这个设计(或者我没找到???)
VRM_PWRGD(或CPU_PWRGD)     这个信号也没找到,是不是更改为其他什么名称了????
FORCE_OFF#   :3.26v
EC_CLK_EN    VR_PWRGD_CLKEN     CLK_PWRGD  这三个信号也没找到,
PM_PWROK     :3.28
RTCVCC:  PCI_RST#    没找到这个信号
  按道理来说应该会出来PLT_RST#了,,,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帮忙分析分析   这PLT_RST#没出来,,导致后面显卡也没有供电,把DGPU_PWR_EN#给翘掉有显卡供电,但是不会亮机,没有这个时序。只有点位,具体有些信号我也不知道在这里面是什么信号   比如CPU_VRON    有些是vr-on等等。但是在这里我就有点懵了,这些信号更改名称变成什么了大神指点一下,

今天又测了一些信号,差不多都补全了,在plt-rst#之前的信号
PM_PWROK_PCH     PM_PWROK    3.28
H_CPUPWRGD     0v
CORE_PWRGD    3.33
PM_SYSPWROK  PM_SYSPWROK_PCH  3.25
VCCIN-EN    1.05v
ME_SUSPWRDNACK_R     :3.3
ME_AC_PRESENT    3.3
PM_SLP_A#   0v----3v-----0v
SUSB_EC#  SUSC_EC#   3.28
+1.05VS_PWRGD   3.31
+1.35V_PWRGD     3.3v

这里有两个信号没搞懂,SUSB_EC#  SUSC_EC#为高电平是不是正常的,BUF_PLT_RST#是由那个发出的电压???? 拉低的话应该是CPU负责拉低,电压由谁提供发出来呢???还是我理解是错的?

网友A:
这机器内置电池,不接电池自动上电属正常现象
PLT_RST#低电平有效,常态下是高电平

先刷BIOS
找CPU供电

网友B:
有没有刷个BIOS!有没有刷个BIOS!有没有刷个BIOS!

网友C:
有个DRAMRST 信号也可测量下是否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内置电池,不接电池自动上电属正常现象
PLT_RST#低电平有效,常态下是高电平

CPU供电1.05v左右。是有的。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刷个BIOS!有没有刷个BIOS!有没有刷个BIOS!

BIOS早就刷了,而且刷了不止一次
还是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DRAMRST 信号也可测量下是否有

DRAMRST#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内置电池,不接电池自动上电属正常现象
PLT_RST#低电平有效,常态下是高电平

常态也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1.05v左右。是有的。BIOS刷过了。

4代U1.05V你量错了吧?华硕CPU供电名称用VCCIN来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U1.05V你量错了吧?华硕CPU供电名称用VCCIN来表示

,,,确实弄错了。VCCIN是1.69v      当时测量的时候是有两组电压,            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