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32S和M62429做电子音量电位器

楼主(2017-11-13):
学习单片机,总想做点什么,发现功放的音量都是用手动来调的,过了不久,就有了噪声,用电子电路的音量电位器就没有这
样的情况,用最常用的M62429电子音量电位器,脚少,只有8个脚,两个输入,两个输出,两个电源正负端子和DTAT,CLK等八个
脚,元件少,易制作.但是M62429的控制时序搞不好,给编程带来了困难,由于控制要发送的数据是11位,百度网上有很多都是
先发六位,后发5位,看了也难理解,能不能一下发十一位的呢,呵呵,那是当然的!这是我搞的试验机,没有澡音,很清静!

程序全部在附件,要用的直接下载,控制M62429用的是P0.0和P0.1,接健在程序初始化上都有设置,一看就知,不多说!

网友A:
折腾就是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就是发钱~~~~~~~~~~~~~~~~~~~~~~~~~~~~~~

这个音量电位器,如果是用16脚的STCMCU和M62429加两个按健和几个电容电阻,也就是十来块,一个好的音量电位器也要这么钱!

网友:
可以做小吗?,看着好大啊``````````````````

网友:
你可以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3411-1-1.html,用STC15W408AS DIP20
做的,比较小,不用STC12C5A32AS那么多脚的MPU!如图:

这就很小了,下面用一块TPA3110D2功放,效果很好的!

网友B:
洞洞板有点大了,以前都是直接用大坨焊锡搭线,不够直接电线或硬线连接便捷,但是看上去会好看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洞洞板有点大了,以前都是直接用大坨焊锡搭线,不够直接电线或硬线连接便捷,但是看上去会好看很多

只要能做成功,怎样做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能做成功,怎样做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要是有时间自己做块PCB吧,想起大学时手工双层PCB那个累啊

网友:
这做PCB也很容易,用16脚帖片MCU,STC15W408AS和M62429就不用多大面积的PCB了,只是用洞洞板快点,不用新建元件库!!还要等做好才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