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D3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14):
同行送来的一块技嘉AMD的主板不触发
接到手后打值CPU供电12V 没有短路

就直接通电 点开关 毫无反应  测PCI-E B10PIN待机3V没有

找到图纸查3V待机Q36

发现5V待机也没有 追查5V待机来源

由AZ393比较器控制 393坏的比较多 直接料板找一个换上去

再次测量Q37上的5V待机已经出来了  点开关 显示正常

网友:
技嘉板比较器坏的还是比较少。。。。。。。。。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393坏的比较多 直接料板找一个换上去,直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