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11-13):
今天练习笔记本主板,拿到板子是纬创_LZ57,目测后发现有几个元器件装反了,纠正后,仔细看了一下,开始打值有个电感PL4501为0。PL4501后极有两个电容,打值为0。拆后,电感有值了。换掉后,测量保护隔离第二个管S极发现为0。测量电池管发现S为0。断开PR4004发现保护隔离OK。电池为0。心中想是电池那块拉低保护隔离。就把电池连接的怀疑拉低的对象,都拆了可还是不行,想来想去只有充电芯片这块有问题。不知道是否猜想的对。想前辈们指教。接下来要做什么。

网友:
看不懂楼主发的是什么,故障现象也没有任何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