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笔记本开机花屏

楼主(2017-11-13):
先前笔记本进入系统后,不久就花屏或者死机,换了全新独立显卡,开机就花屏,再换全新显存,开机故障依旧,哪位高手能指点迷津,求助中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故障。外接显示器或查显示屏信号线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要是是显示器问题的话故障现象不会是死机,检查一下内存条吧,换一根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下,外接显示器花屏,内屏不显,只有光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内存试试,再查查内存及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