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USB不能用

楼主(2017-11-13):
  华硕K40AB    板号也是K40AB  REV1.3的
  手里没有1.3的有1.2的,开图对照了下,基本无区别
  这机子客户说USB没用了,我没留意听,客户也没说全部不能用,,走了点弯路,以为是其中一个没用,结果拆机后打阻值结果都是正常值,奇怪,后来通电测试才发现USB的5V供电没有(开始忘了拍照,所以前面图都没有)
  那就追查USB的供电来源,两组接口风别由+5V_USB1和+5V_USB2供电。而这两个电压都是由+5V经过一个保险转换而来
这个+5V又是由+5VSUSO经过PQ8305装换而来

可以看到,PQ8305的控制脚是受PQ8307产生的12V控制的
我测量PQ8305  D级5V正常,S级无电压, G级无电压,
而PQ8307的3脚电压正常,有12V。  4脚无电压, 测量下对地值,500多,没短路
基本问题就锁定了,PQ8307的工作原理我就不讲了,想换都不好找元件,直接直连

然后USB的5V就出来了

维修结束,装机收钱!
最后!厚颜求加分!修机容易,发帖不易!1分2分也是爱!

PS:谁知道现在用户组升级条件啊,,,助理工程师想上一步,,,都不知要多少分!

网友:
你这个U盘 是专门检测USB口吧 ,,看着很高级啊

网友:
楼主 这u盘真心不错  呵呵呵漂亮  。。。

网友:
二级电压 5V 没起来 ,主板能工作 只是USB不能用, 我鈤啊,这个主板也太高级老火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查主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