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7-1219wm改芯片一例

楼主(2017-11-13):
故障现象是裸机电流0.25a不显示,fch旁边的一个电感没有电压,示波器也测不到波形,芯片上面只有cqv几个字母,印象中rt8240b也是长这个样子,这种芯片很多不良的,先吹热一下可以开机了。
找来rt8240b的参考图纸,再对照实物电路测量,引脚都都得上,区别在电压反馈电路的6 7脚,大大胆胆找来全新原装rt8240b备件换上去,不出电压,焊接和芯片是绝对没问题的。
那就按照rt8240b的电路先把7脚隔断后接地,通电,电压是出来了,但是电流升得很快,很明显反馈问题导致输出电压过高了,立马断电,那就完全参照rt8240b的设计电路来改,7脚飞根线到c450的负极和加上100Ω对地电阻,6脚也把分压电阻拆了,上拉电阻改成100Ω,再飞跟线到c450正极。
搞定。。。

改芯片是迫不得已,没有找到图纸,也搜不到芯片,不知道型号才只能改的

网友A:
在你改反馈之前输出电压过高没烧桥算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改反馈之前输出电压过高没烧桥算你好运

看情况的,有时候19v直接短路都不烧,这个能高到哪去,没点信心我也不会乱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