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 触发掉电

楼主(2017-11-13):
同行送来一块联想e40的笔记本,上可调,待机0.09,触发到0.4左右立马掉电,打发同行走后开始修机。
电脑型号:联想ThinkPad E40
主板板号:DA0GC5MB8H0 REV:H
机器故障:触发后秒掉电
三下五除二拆出主板后,先把主板上的负载卸掉,再触发电流升0.2左右了。
一般触发掉电有以下几种情况,负载短路,主板供电短路,主板缺少供电(二级转换) 。
拆掉负载还能触发说明不是负载短路;二极管档打值各个供电电感的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那么就只剩下缺少供电了。
浏览论坛上的帖子,看见这个板有几个通病,我都试了也没用
那就自己慢慢修吧,下载个电路图,然后测量主板上的电压。
待机3/5V正常,内存供电1.5V正常,总线供电1.05V正常,CPU供电 咦 0V,哈哈 发现敌情。

测量CPU的工作条件,17脚VIN 19V正常,16脚VDD 0V,找到问题啦,追查5VSUS的来源,5VSUS是由5VPCU通过PQ66转换出来的,测量PQ66的 D极5V,G极触发后0.8V(由于立马掉电只能看个大概),正常应该15V的。PQ66G极是由+15V通过PR257上拉获得同时受控于PQ78,测得PR257一端15V,一端0.8V,以为是PR257坏了,换了一个后也不行,拆掉PQ78还不行,拆掉PC214的滤波电容还是不行,再拆掉PQ66还是一样,当我拆掉PQ85后,再上电 PR257的另一端变成15V了。把其他拆掉的元件都装上,换掉PQ85,再上电触发就不会掉电了。
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哈哈哈,别忘了还有待机0.09偏高了呢!

其实在测量电压时就发现了PR262和PR237很烫(我的手都被烫到了呢)。
+3V和+5V本来是触发后才有的,但是我在待机时就能测到电压了,说明MAIND的控制信号在待机时没有被拉低,MAIND是受PQ76控制的,测量PQ76的G极待机时有5V但PQ76却没有导通,更换后正常。
至于PR262和PR237会发烫,我想是因为:在待机时MAINON还没有产生,5VPCU通过上拉PR111导通PQ76,拉低MAIND,使得+3/5在待机时不产生。而因为PQ76损坏没有导通拉低MAIND,在待机时就产生了+3/5V,+3/5V又受控于PQ86和PQ74,PQ86和PQ74是N沟道的场管,待机时MAINON#是高电平,会导通PQ86和PQ74,从而使得PR262和PR237的两端产生了压差导致发烫。

   修机到此结束,发帖不易,路过的同志不要忘记加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获取下载分怎么样获取下载分

你这样子回复会被版主比作灌水扣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获取下载分  怎么样获取下载分  怎么样获取下载分  怎么样获取下载分

多发贴就可以获得下载分,还有签到,

网友:
谢谢老板 分享 小弟我收藏一下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希望以后能常常看到这样的帖子!再谢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掉电的机子比较不好修, 小小白碰过1-2次, 最终都以弃修收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掉电的机子比较不好修, 小小白碰过1-2次, 最终都以弃修收场。

掉电的就应该要仔细的原因,一般掉电的也就我这个帖子上说的哪几种,自己多去研究,还有就是修版一定要坚持,尽量修好。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我收下了,以后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我收下了,以后用得到

嗯嗯,麻烦加点分啊,很缺分啊

网友:
很不错    可以的     不过这样的机器你那边多少钱啊

网友D:
好文章,只是PR111写错成PQ111了

网友:
不容易,好详细的说,分析的也到位位

网友:
发帖不易,路过的同志不要忘记加分

网友E:
修的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接口用风枪有点吹烂了,加分鼓励!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希望以后能常常看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
每次看见楼主这种维修自己感觉容易  自己动手感觉维修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的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接口用风枪有点吹烂了,加分鼓励!

之前用铝箔纸包住的,但是发现还是会融掉,为了方便就直接不包了,所以就这样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文章,只是PR111写错成PQ111了

好吧,我已经跟正了,以后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希望以后能常常看到这样的帖子!

你们的加分,也是我们发帖的一个动力,所以你懂得啊

网友:
感觉楼主维修很轻松啊  ,多谢楼主的分享, 向楼主学习

网友G:
联想15v容易出问题的,也有遇到过的

网友H:
感谢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联想15v容易出问题的,也有遇到过的

这个机子的毛病多,论坛上的通病就有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进步

嗯嗯,大家一起进步,希望加分支持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 ,掉电的机子比较不好修,  最终都是没修好。

网友:
可惜还没认证好贴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 ,掉电的机子比较不好修,  最终都是没修好。

        那很可惜啊,
         要加油哦

网友:
                  谢谢分享,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厉害这样的问题都能搞定,高手啊

过奖了,论坛比我牛的比比皆是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      加分了,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一般比较难修,不过如果仔细的按时序检查,还是可以弄出来的,不过就是很麻烦,要耐心

网友:
理论扎实 技术不错 这款机器感觉和鸿基的板
都爱出现在故障点在这个地方

网友:
上下兼修,上至理论与实践,下至案例分析学习,外加心向所致

网友K:
LA-8131P bios刷完第一次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LA-8131P bios刷完第一次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那你就再多刷几个试试,有些机子BIOS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修机不容,发帖更不容易,赞!!!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楚按时序修板就是快,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功夫,学习了,以后可以直接解决问题了,不用查的头都痛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K:
LA-8131P bios刷完第一次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我试啦,但是去掉风扇就没事。是风扇的问题吗。我这里也没有风扇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试啦,但是去掉风扇就没事。是风扇的问题吗。我这里也没有风扇试

风扇不会导致不触发吧
你再好好查一查

网友:
不是不触发,是触发不显、、、、、、、、、、、、、、、、、、、、、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学习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你这焊功有点掉分

网友:
掉电的机子比较不好修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掉电的就应该要仔细的原因,一般掉电的也就我这个帖子上说的哪几种,自己多去研究,还有就是修版一定要坚持,尽量修好。

网友:
恭喜完修。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小小白就好想有一台波波。

网友:
基本是待机芯片有问题的说1,比较少遇到这个

网友:
学习学习,膜拜大佬。涨知识了 哈哈哈哈

网友:
修的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接口用风枪有点吹烂了

网友:
按照教程操作百分百成功,亲自体验学到更多东西,非常谢谢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谢  谢   老   板 分   享 !!!!!!!!

网友:
掉电,一般来说还是缺供电的多些。。。

网友:
维修过程呢亲  e50掉电一会不掉电一会的 我都快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