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770供电维修

楼主(2017-11-13):
闲鱼收的一块显卡收到货后确认和卖家描述的一致不认显卡就连风扇也不转,不过好在是无拆修的,插上电脑开机测量全版去供电,测量了下NCP5395G芯片EN脚位低电平,连接一个电阻另一端有3.3V高电平换掉电阻后供电出来了,但是发现有一项供电MOS管特别烫,万能表测量这相输出1.1V其余1.0V,后来把反馈电路的原件对换后故障依旧是这相1.1V,请高手分享下经验,图片上传
后来拿来示波器看了下波形发现1.1V的那相脉冲有尖峰,有没有高手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拆换上管,或上管电容, 猜想会不会上管老化引起的?.......... 下管,可能性不大。
主要怀疑在上管,或上管电容。
个人观点。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修显卡本菜鸟一点头续都没有。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一看波形就有问题了,排查电容和管。修好又可以卖钱了。

网友:
楼主多少钱收的?修好可赚大了。

网友:
两路波形虽然不同 但是个人认为算正常   那个不是尖峰是振铃

网友:
楼主好有商业头脑,常逛闲鱼吗修好大赚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显卡就算修好了返修几率也是非常大

网友B:
:滤波电容,反馈不正常,或芯片本身坏 自举不足,或 TON 频率设定脚出问题<会引个种奇怪故障>
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贼六,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换上管,或上管电容, 猜想会不会上管老化引起的?.......... 下管,可能性不大。
主要怀疑在上管,或上 ...

上管和电容换了故障依旧,下管烫的厉害下次换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反馈不正常,或芯片本身坏 自举不足,或 TON 频率设定脚出问题
芯片本身问题

滤波电容换过,反馈电压明显比其他2组高1V,下次换芯片试试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重新装上去,电管芯片也加焊了都还是这个样子,开机居然能用跑鲁大师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