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上电后诊断卡所有灯同时快速闪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13):
   接客户一台电脑 主板是技嘉GA-B75M-D3V  故障现像:上电后诊断卡除3VSB后所有灯不停闪亮 . 说明主板不停加电掉电.怀疑有供电没出. 在掉电瞬间测得内存供电只有0.4V .内存供电PWM芯片是RT8120D. 内存供电部份电路图如下:

测得6脚反馈电压0.2V 符合输出电压反馈分压值,怀疑RT8120D坏,找只RT8120B换上,故障现像一样.(RT8120分ABCD四个小型号, AC是内部是0.6V基准电压,BD是0.8V基准电压)
  测RT8120D 7脚电压 发现电压为0.4V. 7脚为反馈补尝与开启脚,当该脚电压低于0.4V时芯片关闭输出. 按一般思维 认为有输出电压了 那芯片应该是开启工作了. 但这个开启电压刚好0.4V 显得不太正常. 查图纸发现这个电压受IO IT8620E 93脚控制 . 怀疑IO有问题 引起开启动作不正常.如是断开RT8120D 7脚到IT8620E 93脚线路.再次开机 发现内存1.5V电压出来了,诊断卡上的灯也不闪了. 装上CPU跑码亮机.
  分析猜想了一下原因:  IO收到S3后发出PS_ON开启主供电 ,然后延时发出DDR_EN开启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后,开启桥主供电, 原后开启后续时序(经清杏煮酒 酒哥指点 改正了一下). 但IO 93脚内部逻辑出现问题 在收到S3后发出了主供电开启信号,但没能正确发出内存供电开启信号,拉低了RT8120D 7脚电压, 使得没有内存供电输出,桥因为得不到主供电,内部逻辑会不停关闭S3输出延时后再次尝试开启S3.  IO 同时也会不停的开启关闭主供电 从而造成诊断卡上除3VSB后其它供电灯闪亮的情况.

     断开RT8120D 7脚到IT8620E 93脚线路后内存供电就不受S3时序控制了. 待机状态下也会一直有内存供电输出.由于手头没有IT8620E更换 也懒得改线路用S3来控制内存供电开启. 就这样用吧.
    顺便把断点标出来.给修到同型号内存供电出现问题的朋友作个参考.

网友:
这样也行啊?      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我都看不懂 怎么我指点了不停闪烁 建议把 PSON链接的那个Q4也换了

网友:
楼主,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7脚直接撬高行不行?

网友:
厉害了 我知道了怎么搞了阿达速度阿萨德阿萨德阿萨德啊

网友:
老板技术了得,,要是给我修的掉一边去,,现在修台式机没啥价钱。。。生意难做。不过拿来练技术还是可以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想,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加分支持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希望以后能常常看到这样的帖子!再谢

网友:
6666666  楼主  高手  值得学习 说的这么详细

网友:
可以看来楼主是个细心的人   维修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网友:
IO坏导致的内存供电不开启,我遇到好几个了 内存开启没有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很细心  学习了 维修需要这样的人才 !

网友A:
说起来就是内在开启出了问题,我有个颖问,问下楼主,现在的主板 IO 芯片,是不是也需要程序配置它的脚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就是内在开启出了问题,我有个颖问,问下楼主,现在的主板 IO 芯片,是不是也需要程序配置它的脚位功 ...

高档一点的主板会有  就像本本的EC一样  可编程的IO  可以理解为专用小型单片机

网友:
楼主的错别字不少,麻烦再编辑下,帖子表述很有条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