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O 300-20ISH板号LA-C933P-REV1.0-BIOS亮机读的

楼主(2017-11-13):
联想AIO 300-20ISH板号LA-C933P-REV1.0-BIOS亮机读的,内存4代

网友(2018-03-17):
备份的刷了不跑码了 备份的不管用了

网友A(2018-06-14):
这个刷了后,,电流都不对了,原来能跑0。7  完了就0。2 了。。这个不好用,网上 下另一个,,可以用,以试过了

网友:
这个刷上不加电。0.02按开关没有反应,原故章加电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了后,,电流都不对了,原来能跑0。7  完了就0。2 了。。这个不好用,网上 下另一个,,可以用,以试 ...

我的刷了和你的一样,请问你下的那个,

网友(2020-09-15):
原先电流1.0,刷后0.28,连CPU供电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