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苹果手机屏幕工具大家用什么呢

楼主(2017-11-13):
我想进些苹果手机屏幕,不知道用什么设备测试,请教大家用什么测试屏幕从5到8P,请教一下

网友:
APPSTORE里面有很多啊,搜屏幕测试就好

网友:
测毛线,进货用的时候有问题找渠道商换,我们这都这样,测试的工具贵的死

网友:
买坏的手机测试,我坏手机也有,测试架也有。 还是手机质量好。测试架质量一般,有的屏幕测试架测试正常的,装手机上会花屏 但是这种现象不多。 测试架价格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