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6930 RT6929资料

楼主(2017-11-13):
一台康佳LED40M2600B开机灰屏伴音正常,测量逻辑板上12V供电正常,1.2V 1.8V 3.3V正常,但VOFF-11V VONE 28V  HAVDD8.5V  AVDD17V均为0V,查遍了周边电感电容,和更换了RT6929和RT6930,没能找到故障,没有原理图不知如何检查电压启动原理,哪位朋友有此原理图或者RT6929和RT6930引脚功能定义,希望提供,帮帮我,无法修下去了

网友:
这个百度应该有吧。。。你都换过了都不行,是不是tab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A:
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不?你是怀疑芯片条件不满足,芯片没工作么?

网友:
你确定主板有没有输出L VDS信号 很多信号没有输出也有声音 还要

网友:
拿个屏试下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不?你是怀疑芯片条件不满足,芯片没工作么?

各供电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没有发现短路或阻值明显偏小,没有芯片资料,不知升压启动需要哪些条件和哪些引脚有关

网友:
感谢您分享好的信息。
这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B(2018-05-05):
楼主有修好吗?我手上也有一台发热后才不行的

网友C(2020-08-10):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修好吗?我手上也有一台发热后才不行的

有修好的吗,

网友C(2020-11-02):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C(2021-12-03):
我刚碰到迅维用户所说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无头绪了。

网友C:
2楼所讲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