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我写平凡的贴,小小白初恋6050A2412201

楼主(2017-11-13):
时间:2017年11月13日
   晚:22:17分来深圳的第53个夜晚
地点:深圳迅维高级班实操教室
人物:之前无接触芯片维修的小小白
老师:阿林老师 黄鑫船老师

学习了一个多月了,今天终于见到我的初恋了,它的名字叫6050A2412201-MB-A02

接下来入正题吧,此板是阿林老师发的,到手后那个叫惨,到处坑坑洼洼的缺件,经过漫长的施工,缺件补齐了,上图。

补完件后,插上适配器后公共点没出有,结果一查隔离管反了,好吧动刀干好上图咯。
心里想着这下应该好了吧,可是问题又来了,没有3V 5V 待机、经过排查发现没有ENC开启信号和频率设定电压,因开启信号是EC发来的,查EC发出信号到两个电阻分压,分压后没有到芯片ENC开启脚,测频率设定脚没有电压,之后就飞线吧。因频率设定脚跟3V线性相连所以直接飞3V线性电容上,ENC开启飞分压电阻,上图

经一番折腾终于搞好了,一上电可是还是没有3V 5V,没办法了,只能使用抓波神功了,抓波神功一出发现5V自举不足,更换自举电容后正常了
触发电流正常升到1A插上显示器亮机,修复完成。

谢谢各位加分的大爷。。。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给我们小白又积累了一篇学习贴。迅维网实地老铁加分

网友:
羡慕你们 年后我也要去实地:bukaixin:

网友A:
个人观点 如果把“只能使用抓波神功了,抓波神功一出发现5V自举不足”的图片附加上,会更好。

修的很好,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如果把“只能使用抓波神功了,抓波神功一出发现5V自举不足”的图片附加上,会更好。

修的很好 ...

您没有只仔细看贴子,文中配有两张图是讲5V自举不足.

网友:
大神出来了,要是我恐怕修不好呀

网友:
给我们小白又积累了一篇学习贴谢谢诶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复#这板我也修过,确实是通病

网友:
我去   实地的学员就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如果把“只能使用抓波神功了,抓波神功一出发现5V自举不足”的图片附加上,会更好。

修的很好 ...

补发神功抓波之前,之后照

网友:
楼主好功夫  学到真本事

网友:
要得陈文

网友B:
实地出来的思路就是清晰,维修思路真好,出来就是一位维修大神哦

网友:
波抓的不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出来的思路就是清晰,维修思路真好,出来就是一位维修大神哦

网友C:
实地出来的修理都是有一套门路。。。啥时候我也去实地深造一下自己。。。。

网友:
又一个实地高手出世,真让人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出来的修理都是有一套门路。。。啥时候我也去实地深造一下自己。。。。

可以的迅维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