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能修吗?

楼主(2017-11-14):
工控电源,热力交换站控制柜上的,数字5V没有输出。不能维修的话我也就不再费劲去拆了。

网友A:
看这个电源,元件都是直插式的,这样的元件大,好读阻值,当然也好修了,如果是双面贴片小元件,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电源,元件都是直插式的,这样的元件大,好读阻值,当然也好修了,如果是双面贴片小元件,就不好修了

就怕遇到灌注环氧或者封膠,那就比较棘手了。

网友:
这种玩意太坑爹了,摆明了要你换。:liuhan: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购买借用板改,要求高就只能花高价买原装套件换了!

网友:
     这灌胶灌的              不是一般的坑

网友:
          好在元件不多,修复有望。

网友:
因为灌黑漆,元器件、印制电线都糊住了,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后来外接普通电源解决的。

网友B:
灌胶的很少见,看输出电压跟卫星电视接收器的电源差不多,可以改一个进去。

网友:
灌胶灌的              不是一般的坑

网友:
元件都是直插式的  元件大,好读阻值  有示波器看波形比较好修多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不好修哦,双面板的电源很难修啊。

网友:
这特么绝了,灌这么多胶,根本没考虑过维修

网友C:
最好买原装的,灌胶的目的就是防水、防尘。
代用的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买原装的,灌胶的目的就是防水、防尘。
代用的不可靠!

你说的有道理。再这灌胶的是不好修,

网友:
工业标准的,买好点电源模块换了,然后也灌上胶。

网友:
灌胶的密封品,特别不好拆,建议直接换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胶的很少见,看输出电压跟卫星电视接收器的电源差不多,可以改一个进去。

灌胶现在也用的多,就怕那种黑胶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买原装的,灌胶的目的就是防水、防尘。
代用的不可靠!

有些电脑电源灌胶的目的,是怕我们修吧,故意神密了,让他成一次性,像洗衣机板那种胶不错,还可以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些电脑电源灌胶的目的,是怕我们修吧,故意神密了,让他成一次性,像洗衣机板那种胶不错,还可以修的

你理解不对,灌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可保障电路的可靠性,不是为了预防我们维修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不对,灌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可保障电路的可靠性,不是为了预防我们维修员的!

我认为是那种除了必要的防潮,有些电器上硬黑胶有必要,散热能好吗,可靠
和耐用性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那种除了必要的防潮,有些电器上硬黑胶有必要,散热能好吗,可靠
和耐用性能好吗

许多电气的工作环境、要求,不是我们非专业人员能理解的。

我们只是从维修员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并不全面。

现在的厂家连一个螺丝能省都省,更不用说他们会傻到要花这么大成本、工艺去把普通的电路板灌胶吧?

T61为什么要灌胶呢?你解答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上用的,第一次见到。 都封胶了,测都没处测呀

网友:
这胶灌得瓷实。。。我有个博朗剃须刀的充电座也是这种灌胶,还特么灌满了。上溶解剂过后,胶溶了十分之一,外壳却全特么化了,日了狗了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