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按键电路上的0Ω电阻为什么不能短接?

楼主(2017-11-14):
进水,3、6、9按键不灵,这个电阻烂了,短接还是不灵,测试另一组键上的这个电阻为0Ω ,抬过来这组键就正常了,在其他板上找个0Ω电阻换上却不行

网友:
这图给100 分  。。。。。。。。。。。。。。。。

网友(点评):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计算机吗楼主。。。。。。。。。。。。。。。。。

网友:
首先确定这个是电阻不是电感?测电阻两端电压,分别测按键和不按键的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
这 是 老 年 机 上 的 吧,不懂啊!!

网友:
短接以后量一下电压,阻值,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可能不行啊、、、、、、、、、、、、、、、、、、、、、、、、、、、、、、、、、、、、、、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另一组换过来,其他板上的换到另一组有试没

网友:
直接短接看一下情况,大多都是电感

网友:
按照你说的情况分析并不单是这个O欧电阻损坏了,而是这个电阻连着的6261的IC内部的按键电路也一起损坏了。所以你换了这个电阻还是一样没有效果。没有这个电阻直接短接这个电阻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老年机吧,这种还修啊,不是都直接换吗

网友:
版主大哥要是能把点位图发上来分享给大家就更好了

网友:
确定 是电阻不是电感?测电阻两端电压,分别测按键和不按键的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0欧电阻底部铜箔破皮了,导致KEY跟底部线路短路了所以不行? 你别直用锡搭过去,试试飞下线看看

网友:
就喜欢修老人机,有成就感,哈哈

网友:
这是矩阵电路就是识别高低电平来触发的,接保险电阻肯定是可以的,或者可以查下供电。

网友:
MT6261那个内部电路部分坏了吧!!

网友:
这图给满 分 。。。。。。。。。。。。。。。。。。。。。。。。。。。。。。。。。。。

网友:
分别测按键和不按键的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2017-12-23):
应该可以短接,不是这个0Ω电阻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