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清BIOS第一次亮机,关机再开卡32,刷BIOS解决

楼主(2017-11-14):
V星B75MA-E33清CMOS第一次亮机,关机再开卡32,必须再清CMOS又可亮机,下载官网BIOS到U盘,进BIOS设置加载U盘刷BIOS解决

网友:
刚好有一块其它的,和你故障差不多,老是掉B IOS,可以试一下这个

网友:
V星这个bios经常坏 还要飞线来刷BIOS

网友:
楼主是说这个可以进bios设置那里来刷bios吗

网友:
这个主板BIOS可以拆下来刷。。。不过现在主板很多BIOS程序容易坏

网友:
刷BIOS ,这种班子就得刷,使劲刷

网友:
为什么会是第一次能亮机再过一次就不行了那?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描述的简单易懂,但是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以前V星G41,G31。BIOS这种问题碰到一些。现在B75也有了。

网友:
真是好贴,参照这个方法以后再也不愁没有金币和下载分啦!楼主威武!
真是好贴,参照这个方法以后再也不愁没有金币和下载分啦!楼主威武!

网友:
真是好贴,参照这个方法以后再也不愁没有金币和下载分啦!楼主威武!